木工三合一刨轴短端摔了下,单角度弯折怎么矫正?! 拜求~~~

楼主(2014-09-09):
木工三合一刨轴短端摔了下不正怎么矫正?!听说都是建国那一辈老师傅才能搞定的,还有人有传承吗?!拜求~~~

形容一下
短端--18的钻夹头柄—20台阶(轴承位置)—Φ67.34的刨刀轴---20轴承台阶--20皮带轮位置--18?锯片安装位置--长端

这台三合一是非标的,tb的工友刨轴总成没法用。。。国标标准必须要不低于45钢的来干,Gcr15?!车铣热处理下来造价不菲啊,估计赶得上一台新的了还麻烦。。。苦逼,之前还想提转速到8000呢。。。。最好的情形是只有18短端弯了(目测清晰可见一个角度),轴承位没弯。。。拜求各位大神~~

还有,直接把最弯的那一段锯掉行么?!会脱出吗?!只留下轴承位,只使用刨床功能。。。壮士断腕啊~~~悲催

网友A:
调整好角度,再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角度,再摔一次

太毒了你。。。你太毒了、、、字数不够凑一凑

网友B:
上床,车一刀。这样摔一下,不会有很大变形,尽量修正,如果修不了,往轴承位车,有足够位置的。

网友C:
没有说明弯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是带着床架子摔的,一般轴承位置不会有事,只是安装卡头的位置会弯,这种情况完全可自己修理,但是要有一定的技术。

网友D:
   三点矫直法,两个V型块支撑轴两端,压板压轴最高点,百分表验校。条件好点的做个龙门架用千斤顶压。楼主上张图看看弯度有多少,如果弯度过大有超过屈服强度压断的可能。

网友:
校直是门枝术,虽然未必用你说的那么年工领的老师傅去干,但没有经验的人也难干成。方法楼上说的差不多了,但我担心有了方法你也未必能搞定。最好的方法还是想法重做一根。

网友E:
来此求助,最好上图,文字未必能让人完全理解你所想表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床,车一刀。这样摔一下,不会有很大变形,尽量修正,如果修不了,往轴承位车,有足够位置的。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台刨整体摔了下,国产6204rs轴承应该没坏,出头的轴弯了,大概钻夹头的那个锥度短端变歪接近摔平的样子(锥度应该是上b16钻夹头或者最大b22,锥度值查表0.04995-0.0502,不知道锥度值和角度怎么换算的),同侧轴承位目测未见变形,仅用游标卡尺尺身紧靠发现有一次贴合不是很紧密有点点漏光(不排除差错)。
然后上贴求教,诸位大神尚未显灵,急性子人,心慌方啊,拿去叫熟人老师傅帮我看看怎么搞,能不能搞,能不能车床挤正,要是轴承位是好的直接切掉钻夹头柄即可,反正只用刨床功能。去了看见熟人和工人夹模具在钻孔,心说帮忙搭把手...等我回过头来,他已经把长端夹好了(而且偷懒卡盘没有夹在刀轴最粗靠近短端处),短端被用割枪烧的红艳艳........顿时心在滴血啊,我擦,还想提速到8000rpm用的,这下原来的5500说
不定都完蛋了。。。据我所知,国标标准都是要45#钢以上Gcr15什么的全套热处理的。。。我说:好像刨轴都是热处理的哇,他看我脸色可能不好看(估计是绿的),说:我看你这个也没咋个热处理。。。我想都是熟人都这样了,搞就搞吧,死马当活马医,口吐白沫,吐槽无力,惨不忍睹偏过头去没看了......最后他浇了点切削水在烧红的短端上,取下来套不上原来轴承,轴承位被一种车刀柄顶部带轴承的挤压工具挤压变形了,最后又拿上去锉刀挫平,千分尺测了两下(一问,百分表表的神马都没有,lztm不干金工为了给母后大人做个床都买了带座百分表好吧),据他说就多2丝(到底中心正不正就不知道了), 听说skf Explorer高速轴承游隙为了防抱死还要比普通轴承游隙大一点的。。。高速肯定泡汤了
今天拿去冲压机+三角槽铁,可能老板嫌麻烦,直接说做不了。。。而且说长轴端也有点弯。。。。。

问题,
1,只烧红一部分,是否会造成冷热过渡交界区到冷区的退火?!烧成黄红浇浇水,到底能不能达到刨轴强度
2,夹在长端,短端加热后,会否造成长端扭曲变形
3  假如之前烧红淬火满足,查表6204rs内径20x外径47x厚度14,换成63032rs17x47x14,刨轴直径缩小了3mm,强度够吗?!
4,tb工友刨轴数控车大改小,长改短,还需要热处理吗?!
5,本来想请朋友帮忙,自己画图低成本做个螺旋玉米刀,本地没有车铣一体数控机,作罢?!。只有买gcr15棒子,仿制原来刀轴先车后分度头铣,最后热处理。。。想着就苦逼,合适吗?!
6,  8000转的Gcr15刨轴需要处理到什么程度(精度和热处理),听说还要上外圆磨床一刀磨?!整个工序呢?!退火-正火-回火-粗车-外圆磨-分度头铣键槽-淬火-正火?

无语问苍天,低头泪两行

请各位大神原谅我的吐槽并拜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明弯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是带着床架子摔的,一般轴承位置不会有事,只是安装卡头的位置会弯,这种情况 ...

早日听君一席言就好了~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台刨整体摔了下,国产6204rs轴承应该没坏,出头的轴弯了,大概钻夹头的那个锥度短端变歪接近摔平的样子(锥度应该是上b16钻夹头或者最大b22,锥度值查表0.04995-0.0502,不知道锥度值和角度怎么换算的),估计5度吧,同侧轴承位目测未见变形,仅用游标卡尺尺身紧靠发现有一次贴合不是很紧密有点点漏光(不排除差错)。
然后上贴求教,诸位大神尚未显灵,急性子人,心慌方啊,拿去叫熟人老师傅帮我看看怎么搞,能不能搞,能不能车床挤正,要是轴承位是好的直接切掉钻夹头柄即可,反正只用刨床功能。去了看见熟人和工人夹模具在钻孔,心说帮忙搭把手...等我回过头来,他已经把长端夹好了(而且偷懒卡盘没有夹在刀轴最粗靠近短端处),短端被用割枪烧的红艳艳........顿时心在滴血啊,我擦,还想提速到8000rpm用的,这下原来的5500说
不定都完蛋了。。。据我所知,国标标准都是要45#钢以上Gcr15什么的全套热处理的。。。我说:好像刨轴都是热处理的哇,他看我脸色可能不好看(估计是绿的),说:我看你这个也没咋个热处理。。。我想都是熟人都这样了,搞就搞吧,死马当活马医,口吐白沫,吐槽无力,惨不忍睹偏过头去没看了......最后他浇了点切削水在烧红的短端上,取下来套不上原来轴承,轴承位被一种车刀柄顶部带轴承的挤压工具挤压变形了,最后又拿上去锉刀挫平,千分尺测了两下(一问,白分表的神马没有,楼主不干金工为了给母后大人做个床都买了带座百分表好吧),据他说就多2丝(到底中心正不正就不知道了),听说skf Explorer高速轴承游隙为了防抱死还要比普通轴承游隙大一点的。。。高速肯定泡汤了
今天拿去冲压机+三角槽铁,可能老板嫌麻烦,直接说做不了。。。而且说长轴端也有点弯。。。。。

问题,
1,只烧红一部分,是否会造成冷热过渡交界区到冷区的退火?!烧成黄红浇浇水,到底能不能达到刨轴强度
2,夹在长端,短端加热后,会否造成长端扭曲变形
3,假如之前烧红淬火满足,查表6204rs内径20x外径47x厚度14,换成63032rs17x47x14,刨轴直径缩小了3mm,强度够吗?!
4,tb工友刨轴数控车大改小,长改短,还需要热处理吗?!
5,本来想请朋友帮忙做个螺旋玉米刀,本地没有车铣一体数控机,作罢?!。只有买gcr15棒子,仿制原来刀轴先车后分度头铣,最后热处理。。。想着就苦逼,合适吗?!
6,  8000转的Gcr15刨轴需要处理到什么程度(精度和热处理),听说还要上外圆磨床一刀磨?!整个工序呢?!退火-正火-回火-粗车-外圆磨-分度头铣键槽-淬火-正火?

无语问苍天,低头泪两行

请各位大神原谅我的吐槽并拜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点矫直法,两个V型块支撑轴两端,压板压轴最高点,百分表验校。条件好点的做个龙门架用千斤顶压。楼主 ...

弯度不大,但是由于锥度轴显起比较弯的,详情如下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台刨整体摔了下,国产6204rs轴承应该没坏,出头的轴弯了,大概钻夹头的那个锥度短端变歪接近摔平的样子(锥度应该是上b16钻夹头或者最大b22,锥度值查表0.04995-0.0502,不知道锥度值和角度怎么换算的),同侧轴承位目测未见变形,仅用游标卡尺尺身紧靠发现有一次贴合不是很紧密有点点漏光(不排除差错)。
然后上贴求教,诸位大神还没出现,急性子人,心慌方啊,拿去叫熟人老师傅帮我看看怎么搞,能不能搞,能不能车床挤正,要是轴承位是好的直接切掉钻夹头柄即可,反正只用刨床功能。去了看见熟人和工人夹模具在钻孔,心说帮忙搭把手...等我回过头来,他已经把长端夹好了(而且偷懒卡盘没有夹在刀轴最粗靠近短端处),短端被用割枪烧的红艳艳........顿时心在滴血啊,我擦,还想提速到8000rpm用的,这下原来的5500说
不定都完蛋了。。。据我所知,国标标准都是要45#钢以上Gcr15什么的全套热处理的。。。我说:好像刨轴都是热处理的哇,他看我脸色可能不好看(估计是绿的),说:我看你这个也没咋个热处理。。。我想都是熟人都这样了,搞就搞吧,死马当活马医,口吐白沫,吐槽无力,惨不忍睹偏过头去没看了......最后他浇了点切削水在烧红的短端上,取下来套不上原来轴承,轴承位被一种车刀柄顶部带轴承的挤压工具挤压变形了,最后又拿上去锉刀挫平,千分尺测了两下(一问,百分分表的神马没有,lz不干金工为了给母后大人做个床都买了带座百分表好吧),据他说就多2丝(到底中心正不正就不知道了), 听说skf Explorer高速轴承游隙为了防抱死还要比普通轴承游隙大一点的。。。高速肯定泡汤了
今天拿去冲压机+三角槽铁,可能老板嫌麻烦,直接说做不了。。。而且说长轴端也有点弯。。。。。

问题,
1,只烧红一部分,是否会造成冷热过渡交界区到冷区的退火?!烧成黄红浇浇水,到底能不能达到刨轴强度
2,夹在长端,短端加热后,会否造成长端扭曲变形
3,假如之前烧红淬火满足,查表6204rs内径20x外径47x厚度14,换成63032rs17x47x14,刨轴直径缩小了3mm,强度够吗?!
4,tb工友刨轴数控车大改小,长改短,还需要热处理吗?!
5,本来想请朋友帮忙做个螺旋玉米刀,本地没有车铣一体数控机,作罢?!。只有买gcr15棒子,仿制原来刀轴先车后分度头铣,最后热处理。。。想着就苦逼,合适吗?!
6,  8000转的Gcr15刨轴需要处理到什么程度(精度和热处理),听说还要上外圆磨床一刀磨?!整个工序呢?!退火-正火-回火-粗车-外圆磨-分度头铣键槽-淬火-正火?

无语问苍天,低头泪两行

请各位大神原谅我的吐槽并拜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此求助,最好上图,文字未必能让人完全理解你所想表达的.

老大,来了,有图有真相,tks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台刨整体摔了下,国产6204rs轴承应该没坏,出头的轴弯了,大概钻夹头的那个锥度短端变歪接近摔平的样子(锥度应该是上b16钻夹头或者最大b22,锥度值查表0.04995-0.0502,不知道锥度值和角度怎么换算的)估计也就5度,同侧轴承位目测未见变形,仅用游标卡尺尺身紧靠发现有一次贴合不是很紧密有点点漏光(不排除差错)。
然后上贴求教,诸位大神还没显灵,急性子人,心慌方啊,拿去叫熟人老师傅帮我看看怎么搞,能不能搞,能不能车床挤正,要是轴承位是好的直接切掉钻夹头柄即可,反正只用刨床功能。去了看见熟人和工人夹模具在钻孔,心说帮忙搭把手...等我回过头来,他已经把长端夹好了(而且卡盘没有夹在刀轴最粗靠近短端处),短端被用割枪烧的红艳艳........顿时心在滴血啊,我擦,还想提速到8000rpm用的,这下原来的5500说
不定都完蛋了。。。据我所知,国标标准都是要45#钢以上Gcr15什么的全套热处理的。。。我说:好像刨轴都是热处理的哇,他看我脸色可能不好看(估计是绿的),说:我看你这个也没咋个热处理。。。,口吐白沫,吐槽无力,想都是熟人,都这样了,搞就搞吧,死马当活马医,惨不忍睹偏过头去没看了..............最后他浇了点切削水在烧红的短端上,取下来套不上原来轴承,轴承位被一种车刀柄顶部带轴承的挤压工具挤压变形了,最后又拿上去锉刀挫平,千分尺测了两下(一问,千分表的神马没有,lztm不干金工为了给母后大人做个床都买了带座百分表好吧),据他说就多2丝(到底中心正不正就不知道了), 听说skf Explorer高速轴承游隙为了防抱死还要比普通轴承游隙大一点的。。。高速肯定泡汤了
今天拿去冲压机+三角槽铁,可能老板嫌麻烦,直接说做不了。。。而且说长轴端也有点弯。。。。。

问题,
1,只烧红一部分,是否会造成冷热过渡交界区到冷区的退火?!烧成黄红浇浇水,到底能不能达到刨轴强度
2,夹在长端,短端加热后,会否造成长端扭曲变形
3,假如之前烧红淬火满足,查表6204rs内径20x外径47x厚度14,换成63032rs17x47x14,刨轴直径缩小了3mm,强度够吗?!
4,tb工友刨轴数控车大改小,长改短,还需要热处理吗?!
5,本来想请朋友帮忙做个螺旋玉米刀,本地没有车铣一体数控机,作罢?!。只有买gcr15棒子,仿制原来刀轴先车后分度头铣,最后热处理。。。想着就苦逼,合适吗?!
6,  8000转的Gcr15刨轴需要处理到什么程度(精度和热处理),听说还要上外圆磨床一刀磨?!整个工序呢?!退火-正火-回火-粗车-外圆磨-分度头铣键槽-淬火-正火?

无语问苍天,低头泪两行

请各位大神原谅我的吐槽并拜求解决办法

网友E:
哎,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一个从业机械时间不常的人,现在涉及到一些个加工工艺,说点我的看法.。还有没有拯救的必要---------这个修理有一定难度,特别是你那配套加工不全的前提下,而你那是非标,也就是买不到配件总成,如要用也只能修。
但修这东西真不是二句三句说得清楚的,如:这东西硬度到底是多少,虽然是做机械这行,但这不是可以猜的,要想知道只有用硬度计顶一下才知,其实有点弯首先修理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找二个V型铁..........,
有时若硬度过高还须先退火,校直了再上火。可能下来还需外圆磨,但磨后尺寸是否符合后面的装配,我估计是肯定存在问题的。但也还是可以解决的。只是具体情况也只有做下来再说了。
你说:是否会造成冷热过渡交界区到冷区的退火?我估计影响不大,因为他加热后不是用浇了点切削水在烧红的短端上?退火是自然冷,浇水是***冷,淬火就是让他***冷却,其实你的刨轴是刨、削木头,不是刨金属,二者其实受力是相差很大的。有硬度主要还是让轴耐磨。而工件整体有火,那是淬火方便,也是因为刀口耐磨。必竟这东西不是一根钻头一把车刀,钝了自己磨一下就可以的。
GCr15钢是一种合金含量较少、具有良好性能、应用最广泛的高碳铬轴承钢。经过淬火加回火后具有较高的硬度、均匀的组织、良好的耐磨性、高的接触疲劳性能。该钢冷加工塑性中等,切削性能一般,焊接性能差,对形成白点敏感性能大,有回火脆性。实际就是Cr15。----------轴承钢主要是耐磨。

45#钢、Gcr15二者相差很大,起码价格上就是差几倍。后者淬火因该可上很高估计有60~70度,45#能HRC50就不错了.
因为对这产品的枝术参数等不了解,给不了你更多帮助,但是我可以说修理的办法总是有的,那怕那轴断了也可以。-----但是这代价是否真值修理呢?

就是你说得:只有买gcr15棒子,仿制原来刀轴先车后分度头铣,最后热处理。。。想着就苦逼,合适吗?!(其实有料仿一根也不是很容易,因为有些尺寸可能会有要求,而你测绘工件有可能会产生很多新问题)

网友E:
你若自己做一根肯定不是先退火-正火-回火-粗车-外圆磨-分度头铣键槽-淬火-正火-------------因为买来的新棒料是没火的,不需退火,其次,槽若是用铣床加工也肯定是在磨之前.磨因该是最后在淬火后.具休大至是:先车、后铣,再热处理,最后磨。磨才能磨到你要的轴的尺寸及刀口,,车、铣是基本成形,热处理有一定的变型量.而最后磨尺寸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一个从业机械时间不常的人,现在涉及到一些个加工工艺,说点我的看法.。还有没有 ...

谢谢长文回复,我没有解释清楚,一根轴烧红一小段,这一小段记得是洋鸡蛋蛋黄到土鸡蛋蛋黄的颜色,对照查询温度表,大约在800度以上,钢材是热传导良性导体,热量热传导到没有烧红的区域很容易达到的,旁边没有烧红的温度肯定是上升的,而一般钢材退火温度是200度左右,最后浇水急冷又基本只针对烧红区域,我怕做成夹心饼干,到时候飞出来什么东西就不好玩了,囧

最新办法之一换6204-rs为6303-2rs,需要内径车小3mm为17,外径和厚度同,强度够吗

网友E:
车其实也要基本到位,最多留几十丝余量给磨床,具体你最好与磨加工有人商量一下。若怕变型量大而磨不出可以用渗碳淬火,等于是表面热处理.这种淬火变形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若自己做一根肯定不是先退火-正火-回火-粗车-外圆磨-分度头铣键槽-淬火-正火-------------因为买来的新棒 ...

哦,懂得了很多知识,太好了,触类旁通一下,我之前有听石油机械朋友说,他们是粗车,热处理1,精车,热处理2,磨光,这是针对什么情况呢?!

另外买成品轴改,我想更便宜吧,数控车改好了还需要热处理吗?!(刨刀粗轴210mm改成198,台阶缩小到非标规格,并相对移向更靠近轴向中心位置)毕竟长变短,大变小,应力改变,这个改变到底在不在安全容忍范围以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其实也要基本到位,最多留几十丝余量给磨床,具体你最好与磨加工有人商量一下。若怕变型量大而磨不出可以 ...

厉害,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不才业余兴趣队不能比。。。

网友E:
你上面说的第一,我还是觉没什么问题,那不是退火,而是在淬火,当然局部硬度可能不一至的,但你那个我前面说了,是刨、削木头,不是刨金属,受力没那么大。
第二,你说的现......,需车小3MM,但不知这个上是否有火?材质是什么?若是40cr或更好的,而且有热处理过,因该没什么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上面说的第一,我还是觉没什么问题,那不是退火,而是在淬火,当然局部硬度可能不一至的,但你那个我前面 ...

a我表述可能不是太清晰明了,假设红黄区域是830度,旁边喷枪没有烤到的区域肯定有热传导,假设正好在退火的温度区间(200度左右相对830度的温度差很容易达到),然后红黄区急冷淬火,旁边区域没有浇水,那该未浇水区不就成了退火了吗,当然,我是小菜鸟一枚,很多东西一知半解,只能提出一些都认为不可能的无下限问题。。 要不把可能整个短轴端带一段粗轴再烧热淬火一下?!

b车小3mm就是将现在这根暴力烧烤后的刨轴,同样轴承位置,夹住粗轴 20车成17,然后6303 2rs(内径小一些,17的)替换同样外径47,厚度14的6204rs,强度够吗,车好了还需要热处理?材质按照99年国标是不低于热处理45钢标准,当然也有可能略差点,毕竟是非标
c 或者,将工友的标件总成,轴承座铣短,刨刀粗轴直径车小长度车短再磨磨,轴承不变, 需要再次热处理吗 ,方案可行性行不

网友F:
木头用的工具有需要精度达到丝级吗,
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车床车小,车个套子装上,最简单的了

网友B:
原来是挺简单的小问题,被你搞复杂了,。。。。拆了装锥柄那边的轴承,夹上床,中心夹固定,上车刀,小拖板车锥度。。。完工。。。。。

搞成现在,真麻烦了。轴承位被车了。还车偏心了。。。真有疯的感觉。

找个大床,夹刨棒,车轴承位,找合适轴承匹配。其实不用什么热处理了,你用来搞木头,根本不需要这么高极的处理
如果选择另车一个杆,那个真心累。。。。不是一般的工程

网友E:
浇水只浇那一部份,其它没浇到?这我真的些想不通的,这样问你吧,浇水后你能手拿工件不?或是他们有手拿起工件来没?还是件上还很烫,放了很久才好拿起来?若只是放了一小会就可以拿了,那个因该不算退火,还是淬火.
第二问题是我没搞清楚,你现在说得我明白了。车太硬的工件是车不动的,你现在的轴(因该)有火,(只是不知到底硬度是多少),若是有50~60的火,你想车?那还是算了吧,不太可能。只能磨。但要磨出3mm,是要费点时间(也就是费用要高不少)
因为我不知你这原先硬度所以也难说要不要热处理,但正常推理,若是对硬度要求不是很高而且车也能车得动,那就不需重新热处理,因为现实中有渗碳淬火后车加工的事情,(不过那个硬度不是很高,也就20多度,还有一个情况是,渗碳有一定的厚度,能车得动,但若不知厚度多少也很容易把那层热处理l车掉,而留下的是没有火的工件),但你说这个要Gcr15这样的料,我又只能估计,那个淬火可能硬度要远超20多度,。接上面说得,若是要“车”小3mm,....其实因该是磨出3MM.我建议你还是先确定一下,同类这只零件的硬度到底是多少,其次,找地方硬度计顶一下,(正规热处理的地方肯定有),若是需要50度以上,而现在没有,那么因该前车(车不动,先退火,再车)留余量,然后热处理,然后磨出,若是这料本身是好料,现在硬度也50度以上了,那就不用想着车,直接磨,(若现零件是45#,那是不太可能有50度或更高的硬度)。

20变17,这个也很难说,中国人设计的东西,并不一定会考虑那个轴的受力,也很可能是因轴承等其它因素反过来制定轴的直径,但给我感觉因该问题不是很大,还是那句,你是在是刨、削木头,不是刨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挺简单的小问题,被你搞复杂了,。。。。拆了装锥柄那边的轴承,夹上床,中心夹固定,上车刀,小拖板 ...

就是啊,,,,,,这就是年轻人性子急,毛糙,祈愿一半还没等到大神降临就先跳海了。。。哈哈哈

其实最开始也是想问问的,最多切掉锥度那一节不要,因为只用刨光就行,结果机缘巧合,回过头去别人都干上了,,,

关于热处理,看了下国标,学法律的,印象中国标和最低下限是挂钩的,再说自己用的,怕出事,所以就问问。
正想问问看6303来换6204安全不。。。

网友E:
你说得是否要重新热外处理其实还是有二个方面,估计这个因该是整体有火的。你现在考虑的是轴的硬度,而我估计,这个刀口也是热处时理过,原因是这刀磨不易,他设计时肯定要考虑保证使用者一定的正常的使用时间,其次是轴的硬度,这里有硬度主要是考虑轴的高速转动带来的磨损,有了硬度要延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头用的工具有需要精度达到丝级吗,
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车床车小,车个套子装上,最简单的了

主要是转速高,普通的都是5、6000转,高速是8000-10000rpm,自动跳走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懂得了很多知识,太好了,触类旁通一下,我之前有听石油机械朋友说,他们是粗车,热处理1,精车,热 ...

各种工件加工方法不同,具体情况不能同一而语,但普通、基本是:车、铣,热处,,磨加工。但你说得那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单位前些时做汽车上的排档杆,就是先车,后铣,再热处理,然后再车,再线切割,磨加工.这些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定的,而你现在这个硬度需要估计是车不动的,那只可能是先车、铣、热处理,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浇水只浇那一部份,其它没浇到?这我真的些想不通的,这样问你吧,浇水后你能手拿工件不?或是他们有手拿起 ...

浇水基本只浇到樱桃红色和蛋黄红区域,其他没有浇水,拿下来之后,我戴钳工手套摸了下粗轴靠近短端2公分的位置,有点热,不烫手,条件反射旋即放下,等了十多分钟才去拿走的

目前热处理是分三个方向说的,1,利用原来刨轴改小轴径,不管是加套子还是换合适轴承 2,改小工友总成,3,自己从Gcr15棒子开始搞

非标件,估计最多用45钢不错了

主要木工机转速比较高,在下对未知领域总是充满敬畏的~哈哈哈,不过你说了我就有点底了,切削量走小点,推料慢点,做好护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浇水基本只浇到樱桃红色和蛋黄红区域,其他没有浇水,拿下来之后,我戴钳工手套摸了下粗轴靠近短端2公分 ...

退火那没几个小时的自然冷却是拿不起的,呵呵,特别时现在,又不是在冬天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得是否要重新热外处理其实还是有二个方面,估计这个因该是整体有火的。你现在考虑的是轴的硬度,而我估 ...

按照国标是肯定整体有火的,这三个刀口是刀条安装工位,是用来放置螺丝,压刀条,白钢刀条(就是磨长边45度角的车刀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国标是肯定整体有火的,这三个刀口是刀条安装工位,是用来放置螺丝,压刀条,白钢刀条(就是磨长边45 ...

呵呵, 我还是理解错了,以为那三个就是刀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火那没几个小组时的自然冷却是拿不起的,呵呵,持别时现在,又不是在冬天里.

明白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还是理解错了,以为那三个就是刀口了,

是在下没提供足够信息,没关系,金工你懂的比我多多了,反正看了你的回复,本来雄心勃勃下一步计划diy煤气罐加热炉搞求生刀的小心思一下幻灭了。。。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浇水基本只浇到樱桃红色和蛋黄红区域,其他没有浇水,拿下来之后,我戴钳工手套摸了下粗轴靠近短端2公分 ...

你若真那天要自己做一个,我到还是劝你别用45#,起码用40CR,12cr之类的,这个比45#好上更高的火,也耐磨很多.
若是加工条件好的话,想省点料也可以做成镶件,即轴用好的料,那个槽到不一定了.必竟那只是装刀用的.不是刀口.呵呵,当然料是省了,工序多了,也更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在下没提供足够信息,没关系,金工你懂的比我多多了,反正看了你的回复,本来雄心勃勃下一步计划diy煤 ...

这个你可试的,硬度不行,重新来过就是,不过热处理的确是很深的学问,我也只知皮毛。

其实自己做把刀不用那么麻烦,找线切割的地方问他要一块人家做模具的已上过火被切割下来的合适的料就是了,呵呵.造型也可以让他割出来,但刀口你自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若真那天要自己做一个,我到还是劝你别用45#,起码用40CR,12cr之类的,这个比去年45#好上更高的火,也耐 ...

听你的,绝对不用,本来想做完这批木板这台三合一直接废铁卖掉或者送人的,这下玩大了。哎,正准备amazon进上海自贸区时候大败家呢~~~~目前主要就是做好家具,收一台老台钻改钻铣或者直接收50以下钻铣床,再D一台能啃点铁的数控平面三轴就收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你的,绝对不用,本来想做完这批木板这台三合一直接废铁卖掉或者送人的,这下玩大了。哎,正准 ...

楼主真是会亨受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可试的,硬度不行,重新来过就是,不过热处理的确是很深的学问,我也只知皮毛。

嗯哪,我们国家基础工业还是太薄弱,经常上军事论坛,感触颇深,甚至022这种小艇用的gps都是日本原装的,喷水推进是罗罗和瑞典原装的,艇形是澳洲的。。。哎,加油,胸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会亨受人生。

不打麻将的苦逼四川人。。。。,。。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可试的,硬度不行,重新来过就是,不过热处理的确是很深的学问,我也只知皮毛。

其实自己做把刀 ...

之前的设想是,1095或者瑞粉花纹钢(这个奢侈),几何刀头,1095关键就是热处理,有韧性,有硬度,还得好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设想是,1095或者瑞粉花纹钢(这个奢侈),几何刀头,1095关键就是热处理,有韧性,有硬度,还得好 ...

那个你还是请专业的热处理比效合适,一公斤我们这理水平好的热处理也就5元.
你一把刀因该没多少重的.

网友D:
     我来聊两句,第一工件加热到临界点上30-50度后用水浇不太可能淬上火,淬火冷却速度必需大于临界冷却速度。第二像刨刀轴开刨刀槽这样的结构不太可能是整体淬火,因为这种没有圆弧过度且深槽的结构很容易淬裂。第三既然摔弯轴头就不太可能是淬火,第四高转速无防护使用的轴设计时考虑到安全性问题也不会淬火处理。所以热处理工艺可能是调质或渗碳渗氮氰化。

网友:
   淬火工件简单测试方法,用细锉刀锉,如果打滑就是有火(比如轴承圈),如果锉动但很困难是调质,很容易锉是退火或无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聊两句,第一工件加热到临界点上30-50度后用水浇不太可能淬上火,淬火冷却速度必需大于临界冷却速 ...

热处理专业人士,.他那个加热过程本身不是正规热处理,就是用"割枪烧红",楼主说对照颜色说估计有800度,而且不是很明确材质,所以很难确定是否在原先基础上了火没,可许有或许上不了,也无法确定是否你说的到临界点。在不过那师傅说原先也没什么火,嘿嘿,..........
锉刀锉是个方法,不过难以确定是30度还是40度,特别是对没有经验的我这样人来说。

网友D:
    回楼上, 当然我这些也是工作经验推测的,热处理也不是本行,刨刀槽根部那么窄必裂,热处理材质不清不处理。

网友E:
呵呵,纯讨论一下,很多也只是我猜或推的,你说得那么窄必裂?我看也不一定,前面我看错了,以为那是刀口,这点其实真不因该,如是刀口,那么在刨旧木头时万一遇根钉子,那就废了,即然不是刀口那么未必要很高的硬度,轴部需要火也只是为了耐磨,完全可以用渗碳淬火只硬其表面层。渗碳淬火深度也是可以调节的,若只是为轴耐磨 有几到几十丝也够了。其次,刨刀受力不是铣床受力,是手拿刨刀或手拿木头(板)去做的,木头被刨的厚度是很有限的,当然比金属起来那是不可以比的了,..............

换句话说,我现在估计那个工件最多是轴部份有火,也是那师傅说:这个好象也没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你还是请专业的热处理比效合适,一公斤我们这理水平好的热处理也就5元.
你一把刀因该没多少重的.

...

嗯哪,反正也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聊两句,第一工件加热到临界点上30-50度后用水浇不太可能淬上火,淬火冷却速度必需大于临界冷却速 ...

记得国标刨轴是有热处理的,那篇章节找不到了,具体怎么热处理里面也只有一个目录,详情不知

谢谢了哈,哈哈哈辛苦了,赠曲一首http://music.baidu.com/song/2710496/download?fm=altg1
tell me Y,告诉我为什么,童音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 当然我这些也是工作经验推测的,热处理也不是本行,刨刀槽根部那么窄必裂,热处理材质不清不 ...

就是,热处理不好搞。、。。本来想搞个高频涡流炉的,问题是不仅仅是烧热的事情,温控是个神烦事。tks,正式决定放弃了——一根新轴180+20运费+车小加工费100+二手1~2kw电机200+皮带轮皮带刨刀杂件+140=新机器一台的价格了,到时候料拉到家具厂给点电费用用他们的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纯讨论一下,很多也只是我猜或推的,你说得那么窄必裂?我看也不一定,前面我看错了,以为那是刀口, ...

哈哈哈,谢谢~~~核了下价,一阵蛋疼,搞完要1000大洋,而且只用这么一次,急流勇退了,送首歌给你吧,辛苦了http://music.baidu.com/song/2710496/download?fm=altg1
tell me Y,告诉我为什么,童音版,哈哈哈哈

网友D:
     回二位朋友,来坛里就是为了解惑的,大家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坛里有热处理高手但是高手大神都不喜欢说话。

网友D:
     国标刨轴热处理是什么?我猜测下可能是正火(为了稳定尺寸),正火后再开槽。高频表面淬火可以增强硬度和避免淬裂。

网友D:
     回猫女郎0.o这个是不是你的宠物?回答这是借别人的图片不是我的宠物,让楼主失望了呵呵,我的电脑现在引用不起来了所以放在楼主的帖里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猫女郎0.o这个是不是你的宠物?回答这是借别人的图片不是我的宠物,让楼主失望了呵呵,我的电脑现在 ...

你错了,旁边的美女才是我的人宠。。。。。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猫女郎0.o这个是不是你的宠物?回答这是借别人的图片不是我的宠物,让楼主失望了呵呵,我的电脑现在 ...

你那图片的机机挺漂亮的,貌似钢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标刨轴热处理是什么?我猜测下可能是正火(为了稳定尺寸),正火后再开槽。高频表面淬火可以增强硬 ...

谢谢,实在不行,买个小车床,牛头刨床的刨刀夹上,中心孔顶起,轨道上钻孔加螺杆铺一块升降铁板。。。好吧,,,,事情又大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二位朋友,来坛里就是为了解惑的,大家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坛里有热处理高手但是高手大神都不喜欢说 ...

嗯哪,埋头干事去了

网友D:
    多干实事累计经验,木工电刨没用过,手工刨开榫干过。换电脑用w8系统以前的东西全丢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干实事累计经验,木工电刨没用过,手工刨开榫干过。换电脑用w8系统以前的东西全丢了,郁闷。

对于几颗螺丝都买两把充电钻的我来说。。。手工基本不可能。。。w8不好用,三天没到就又换插屁了。一般说的电刨是指手电刨,这货太坑爹,太危险,之前亲戚的,拿上手调整平面就搞了3天,买了三付刀片备用,辛辛苦苦装好一开机,刀片直接飞出来了打弯一片。。。当天下午挤时间就连着2付新刀片送回去了,至于平刨床,感觉更加危险,主要是刨面朝上,和手的推料方向对向,木材本身又不是匀质材料,稍微不注意手就片肉,我弄这个都是只做这一次,这次木料较多不想抬去家具厂。。。前期没有仔细考虑,手持电动工具消耗预算太大。我主要是面加工,其实买个老台钻改钻铣床再加个飞刀盘,弄个光滑大台面——瓷砖什么的都行,最后买个大方砂磨磨搞定。。。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D:
   w8 是自带的不好删除删除不保修,cad04版辛苦几年的资料丢失,电脑弱只有郁闷。角磨机安装锯齿片开木料省力,有一次切变压器铝母排卡锯片角磨机直接飞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w8 是自带的不好删除删除不保修,cad04版辛苦几年的资料丢失,电脑弱只有郁闷。角磨机安装锯齿 ...

不会啊,直接系统做个镜像放一边就行了,只要你硬盘没有物理损坏就行,送修之前挂硬盘拷贝回去。有专门的恢复软件,下次你可以找我要,很简单的——希望没这个机会。

角磨机。。。我买的第一个电动工具就是角磨机,切割片碎了不知道,第二次开机前检查看见了,就只有两个塑料丝连着。。。还好没买便宜的。。。
角磨机切铝这种粘刀的。。。1,切铝有专门齿形是梯平齿和木工交替齿不一样,齿数也要多些,用过别人380批发价的牧田介铝片,切下来全是细小碎削,微温 2切铝阻力变化大,很难掌握进刀速度,3,切铝一般转速4500-6000转,角磨机8000-12000,调速费碳刷点,4切铝只能直线进刀,最好用介铝机,实在不得以,工件两个夹子左右夹好,弓步正对铝最大的切削面,调整护罩,左手握前手柄,右手拿主机,双肘夹肋,身体平移前推,切勿晃动,其他事项遵守角磨机使用规范,5,我正在做角磨机调速插座。。。做好了发给你看看

网友D:
   谢谢,我对系统不太懂,职业机修钳工。钳台夹10mm铝排一下栽刀手根本抓不住角磨机,没有介铝片,也不是调速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对系统不太懂,职业机修钳工。钳台夹10mm铝排一下栽刀手根本抓不住角磨机,没有介铝片,也不是 ...

最好别乱玩角磨机,这货惹事。公事就去打报告买一个介铝机。个人应急办法,没片就去搞一个,有便宜的100大的,齿形不一样,木工的偏转力矩大,切铁的完全不行,还有,手拿一是力量小,其次力矩大,用全身整体(腰力)去控制角磨机要好得多,试过的,台钳要一对用,左右夹住,不然铝材一软变形就飞。调速插座做好了,测试自身带调速的手电钻比较满意(这个是失宠的,而且所有电动工具里面最便宜的,哈哈哈),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调速插座扭到最小,调速手电钻不启动,改天用自身不调速的看看,搞清楚阈值。用6a不能正反转的电钻调速开关做的,开关5块(这是普通电钻损坏之后包人工、换件的价),广东木鸡牌工业软胶插板7元,国标1.5m2电缆2米10元(后改为非标1.5m2x1m,因为插板进线孔稍小),我这里还有个脚踏开关,下次改装另外一个插板
你若需要改装方案,我发你

网友D:
     谢谢楼主,我的几个博世田岛角磨机都不带调速,只有一个手电钻是调速的,楼主怎样外控串激电机调速,麻烦楼主发电路图还有器件型号,谢谢。

网友:
   上次是给朋友做洗车抢扳手切铝倒着拿角磨机飞出的,呵呵吃一堑长一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我的几个博世田岛角磨机都不带调速,只有一个手电钻是调速的,楼主怎样外控串激电机调速, ...

尺寸合适的6A 250v不带转向开关FA2-4/1BEN电钻调速开关一只,厚度能装进调速开关的插座一只,单相电缆一根
工具:剥线器,小螺丝刀等

依次连接-空开-漏开-调速开关-插线板

fa2小开关,下压锁定朝向自己,右上角螺丝压住的圆孔是进火,底部螺丝压住圆孔的是进零,挨着进零的方孔是出零(实际零线是合在一起的),底部右侧方孔是出火

接线我也是拿去电动工具店接的,因为开关里面是两层,有网友拆开关说电路图和实际不一致,懒得看,直接追求弄好的结果就行,接好线塞进插线板占用一个插孔位置即可,也可以单独一个耐火防漏电的盒子一装出线再接插板

备注,1经测试,上述零线火线其实并没有分,换个方向插电钻插头,电钻没有改向或停转,零火只是为了描述方便。实测,手持鼓风机最高以下大概可以用半圈的样子
2电压调整从高到低

明白了吗?不明白我再拆开上图吧,小米手机传文件坑爹。。。要不买开关时候叫他给你弄4个线头接好标记好

网友D:
     谢谢,6A的调速开关是不是在修电动工具的地方买,调速开关盒是不是吊扇用的电子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6A的调速开关是不是在修电动工具的地方买,调速开关盒是不是吊扇用的电子调速器?

是在修电动工具那里,注意,带检测电钻拆开换好的人工费,总价才5元。

找个带盖家装电线盒就行(那种专门的空盒,没插座有位置有盖板的,电气管线家装店有售),2-3元质量好的哈。

如果有旧的吊扇调速器,要查功率电流的,吊扇一般功率不大,没做过开关盒,不过你可以报你的角磨机功率电压我帮你算

网友D:
     谢谢,6A电钻调速开关FA2-4/1BEN不知道长什么样,麻烦楼主上个图,还有接线图,图比语言容易理解,家装接线盒就是明盒这个我知道,电风扇调速器功率太小150w,我的角磨机都是500w以上的,拖动功率不足。

网友D:
    不知道我回的消息楼主收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我回的消息楼主收到没有。

抱歉,刚上线,收到已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6A电钻调速开关FA2-4/1BEN不知道长什么样,麻烦楼主上个图,还有接线图,图比语言容易理解,家 ...

拍照传文件搞了半个多小时,原版安卓完爆小米手机 。出了点问题,然后问题产生问题,来电来信,通讯录,U盘模式传文件,后台广告,1mol多的,神烦,还是原生安卓好点,下次换摩托x一类的

网友:
   谢谢,以前在电动工具那换这样的小功率手Q钻换向调速器15元,安卓比苹果的好用多了,苹果手机联接电脑还要信任识别。

网友D:
   谢谢,以前换这样的小功率的手()钻转换调速开关15元,安卓比苹果好用多了,苹果联接电脑还要信任识别。

网友:
     现在qiang字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以前换这样的小功率的手()钻转换调速开关15元,安卓比苹果好用多了,苹果联接电脑还要信任识别 ...

15。。。那是单位的价格吧,你懂的。要不你邮费自付我送你一个。。。算了,算下来其实也快这个价格了。。。你找找当地机电城批发的,以后还可以拿其他货便宜,要不网购电动工具时候叫老板送一个6a或者8a不带正反转的开关配件

水果所有类型机机都玩过,从小ipod到大imac,。。。itunes传文件版权,要不就是收费的app,要等到那十个免费的,比选秀节目天长地久概率还低——适合什么都不懂的白富美。老妹儿说送我一个iphone,果断拒绝,养不起啊~。习惯了瘟到死的树状逻辑,很好用,不知为嘛瘟到死要做平面,w8在我电脑没呆够3天就被卸了——裸奔自己精简的插屁(xp)几年都难得中一次毒,基本是被玩坏的。
原生安卓好,据说motoG和X的安卓优化得更好,至于小米这种整容系统,真心难用啊,吐槽一下,来去电无显示来去信息乱序传文件必须要挂小米软件(类似水果itunes,传图本意想传的,一想到还要装小米后台软件,很繁琐通常懒得传了)目前增加接打电话自动黑屏不能挂断。。。。。。。。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购机参考。。。

网友D:
     我的四个角磨机是在单位要的,所以15元电钻调速器就算投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个角磨机是在单位要的,所以15元电钻调速器就算投资了。

哈哈哈,也是哈

网友:
     前年单位所有的角磨机都由我们车间维修,转子定子留了好多在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