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14SG升降副翼混控

楼主(2014-09-09):
买了飞翼,也选了飞翼模式,接收机查到了1和6通道  然后升降是对了,但是副翼是反的,接收1 6也反过来了,遥控反向也设置了,副翼还是反的,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把舵机翻过来装把舵臂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把舵机翻过来装把舵臂反向?

不行。也

网友:
插1-2,不是1-6

楼主:
1 2也不行啊

网友:
在控里改一下那不就行了

网友:
1和6  一正一反   或一反一正  或 都正  或都反  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