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 丢星??万幸没有归西,感谢佛祖不收

楼主(2014-09-09):
我的精灵1 昨天拉距  前2块电池都正常,问题出在最后一个电,限制300米   OSD显示321米停下来了  然后打返航竟然反方向继续急速前行伴同2米/S下降  电压11.5V  没留意  等发现掉高时(从98米掉到70米才发觉),此时看到航程400米+   手抖脚抖了,立马切姿态,凭借穷人OSD数据以及图像操作回来(OSD这东西必须的!感谢!),安全着陆!(阿弥陀佛,感谢佛祖)随后发现LED 绿-红循环  丢星?(起飞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校准指南针,自检,GPS 单绿灯闪起飞,满星)  飞行环境: 一望无际的稻田  天气多云    难道是云层遮挡了GPS信号??

网友:
也许田边那地里有个通讯基站也说不定哦

网友:
能操回来楼主好腻害,我试过一次,用了很差的显示器,飞出去之后。。完全不知道在哪里了。差点找不回了。好在别人指给我看在哪个方向后手抖心抖地操回来了,所以显示器绝对不能用差的

网友:
没丢就好,楼主受惊了

网友A:
绿红循环是指南针干扰吧。

网友:
飞一块电池下来休息会儿吧,防止电机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红循环是指南针干扰吧。

完全不懂  回来就这样   附近几百米内都是水稻田  电线都没一根   更别说基站了  飞N个起落了  第一次这种情况  万幸没有丢  也从没摔过

网友:
看官方怎么答复

网友:
暂时无跟帖,也不欢迎跟帖

网友B:
楼主, fc40加中继能用osd么 我想在软件看到参数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fc40加中继能用osd么 我想在软件看到参数吖

不行  丢掉那FC40相机吧  上2.4G图传     2.4G图传收发+SJ4000+穷人OSD+2轴狗台+7寸显示器   换成DJY9443桨  用3S 2700 25C    8分钟下来3.7V

网友:
v2主控是老***丢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行  丢掉那FC40相机吧  上2.4G图传     2.4G图传收发+SJ4000+穷人OSD+2轴狗台+7寸显示器   换成DJY9443 ...

不错哦。。2400能8分钟。 2.4图传你是多少mw的, 有详细资料么  还有狗台接sdj4000不会不平衡么

网友:
楼主遥控器和图传全是2.4g的吗,有没有存在干扰的现象

网友:
佛祖那里这玩意一大堆不稀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2400能8分钟。 2.4图传你是多少mw的, 有详细资料么  还有狗台接sdj4000不会不平衡么

用的是花牌 3S 2700   2代桨   2.4G图传说是1W  商家做了修改 降低了功耗   SJ4000 与2轴狗云台确实不平衡  另边加个1角硬币 相机再往外挪点就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花牌 3S 2700   2代桨   2.4G图传说是1W  商家做了修改 降低了功耗   SJ4000 与2轴狗云台确实不平 ...

硬币解决问题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