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油器与油箱间需要用汽油过滤芯吗?

楼主(2014-09-09):
我的QJ26CC才磨了4箱油,化油器就堵了,难道真需要在化油器前端加个过滤芯吗?大伙是怎么用的,都加的是什么滤芯?准备换华博罗998化油器。原装的RX实在是不要调。

网友A:
这个基本上都要加个,也没几个钱也不费事,是吧?不过你四箱油化油器就堵了那得多脏的油,有可能装油的壶太脏了也有可能是油箱问题,比如新油箱不干净或者材质不对,不过你跑QJ我想油箱材质问题的可能性教小

网友B:
我没有加油滤
我的油滤加在油泵前端,这样可以保证加进油箱的油是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上都要加个,也没几个钱也不费事,是吧?不过你四箱油化油器就堵了那得多脏的油,有可能装油的壶太 ...

呵呵,看来QJ本身化油器的问题更大,我打算把它换掉,拆开来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加油滤
我的油滤加在油泵前端,这样可以保证加进油箱的油是干净的。

您的船还有单独的油泵?这船不都是化油器通过负压吸油的吗?您是指给油箱加油的油泵吗?

网友:
当然是给船上的油箱加油的油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