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钻漏电!!!

楼主(2014-09-09):
上个月才买的新台钻,前几天用时突然被电了,就像被针扎了的感觉.用电笔量了一下,竟然真的漏电!台钻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时不时的被电一下太难受了!请问大神们问题大吗?是否可以继续使用?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楼主:
大神们都去哪了?

网友:
拆下电机,启动电机,测电机有无漏电,无漏电的话,再看接线有无老化,全部换新线,开关也换了

网友:
先设备应接地。

网友:
要做好接地

网友A:
接地啊~另外查一下线路哪里漏了

楼主:
新手小白 ,请问如何接地呀?是在台钻上连根线接到地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啊~另外查一下线路哪里漏了

新手小白 ,请问如何接地呀?是在台钻上连根线接到地上吗?

网友:
你家里的电线是有现成的接地线的,就是三孔插座的中间那里,打开看看,应该有线接出去的,你机器也用三线插头,把中间那根线接到机器的金属部位就行了

网友:
这种机器本来就是有地线的,插头是3插,难道你的是2插?不带地线的台钻有生产的吗,应该没有吧?还是你家插座的地线是假的?

网友:
用摇表检测电机对地电阻零点几兆的有漏电了 几兆的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小白 ,请问如何接地呀?是在台钻上连根线接到地上吗?

先检查三孔插座顶上那根线路接地情况,有的电工偷懒,根本没做接地--拆下机身电源开关,打开台钻顶盖,有根接地线头压在橡胶带下方底壳螺丝上,顺着线路检查接地和零线火线破损、错误搭接情况--最后电笔检查电机漏电情况,主进线情况。老台钻的话,最好全系统线路同规格超规格更换。先断后通,先物质后电学原则;三相电同理。详细不?!哈哈

网友:
先查线路开关,后查电机,用万用表,排除故障后接好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小白 ,请问如何接地呀?是在台钻上连根线接到地上吗?

以上帖是正解

网友A:
据说正规接地是一米长铜棒插入地底灌盐水,求哪位详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正规接地是一米长铜棒插入地底灌盐水,求哪位详解

这是土底不符合要求,也就是说接地电阻大于4欧才这样处理。不一定铜棒角钢也行。对于您来说家中地线就行。不须搞复杂了。

网友:
完全电盲,千万不要自己搞。。。

网友:
扯一根线接台钻电机外壳或台钻主体,另一端接地,既楼主各位说的三插中的中间那个插座,一般为黄绿双色线,不符合上述情况的,接地可以直接接电源配电箱中的PE地线柱,或有条件拉一根2.5平方的黄绿双色线拧到自已打的接地柱上,就是自已直接打一根一米多长的镀锌角钢到土里,如果是砂砾土则要先刨到粘土层,或加长角钢长度。一般既可解决。

网友:
以前村里广播就是单根线的,一头接纸盆喇叭,另一头就是打一个钢筋到土里再接到喇叭上,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土底不符合要求,也就是说接地电阻大于4欧才这样处理。不一定铜棒角钢也行。对于您来说家中地线就行 ...

你才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