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icharger 308求各位C兄推荐靠谱电源

楼主(2014-09-09):
准备入手icharger 308求各位C兄推荐靠谱电源。
网上有通讯电源,开关电源等。边个价格性能靠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2.8poSi5&id=37750478837&_u=91auehf6510
一直在用,很 ...

500w会不会小。308是13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w会不会小。308是1300w。

看你外场是带发电机还是电池包!!带发电机的话是小了,起码1300W,如果是带电池包的话500W足够了!!!!因为你电池包的话你充电器在家里用不太到1300W的,500W可充电池包24V,50A的,0.4C充电,一般电池包最大都是0.5C充的!!!!!

网友:
开关电源果断台湾明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外场是带发电机还是电池包!!带发电机的话是小了,起码1300W,如果是带电池包的话500W足够了!!! ...

学习中谢谢解答

网友B:
一是功率小了,二是输出电压最好24伏以上,不然充6s以上的电池效率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是功率小了,二是输出电压最好24伏以上,不然充6s以上的电池效率低。

上面我也提到了,看外场供电,如果发电机供电那买个好点的电源是必要的,但如果是电池包供电就没必要了,家里充电就是给电池包充,出一次场就充个一次,没必要整好的电源随便搞个耐用的就可以了,整电源的钱完全可以投资到电池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我也提到了,看外场供电,如果发电机供电那买个好点的电源是必要的,但如果是电池包供电就没必要了, ...

12伏电源充6s电可以充但效率低,除非只用3s电。我的是---小体积台达ESR-48/30F电源 可改为电压8.5V-52V,电流0-37A可调

当然外观没那么新,另外风扇声音有点大。好用!

网友:
鹰王电源  很好  一直在用

网友(2014-11-05):
仅供参考:                                                                                                    DC Power Supply(或发电机):        MW 15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60A。        MW 10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40A。        MW 1000W 12V: 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60A。        MW  600W 24V: 下限电压22V,上限电流25A.。
   MW  600W 12V: 下限电压10V,上限电流50A。    非工业用电源,上限电流请照上表打8折。

网友:
刚 入308 听朋友说 会爆 求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