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450L装机帖

楼主(2014-09-09):
现如今,电直设计越来越好,本来想入手亚拓450L的,结果手头拮据,最终决定入手国产450l
起初我还在考虑是富丽450L还是全球鹰450L,巧的是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上海模型展正好开幕,我就去参观了富丽和全球鹰,遗憾的是没有亚拓,无法对比。
经过模型展的参观后,最终决定入手富丽450L/465这款机型,至于为什么没选择全球鹰,就不多说了。
飞机其实在月初就拿到手,只不过一直没有时间组装,都是每天组一点,到现在终于组装完成了。
那我们就开始组装吧。
今晚进行试飞,到时候再上测试视频。
现在开箱全部的零配件均在里面

整个机身盒子里的东西就在这里了,开箱照片一开始拍过,后来发现没有放内存卡......

开箱后发现头罩有破损,开裂的现象,这个就说不清楚是因为运输还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但我更愿意相信是快递的原因。

应该看得出来吧,本人摄像技能没有点满,所以技术不是很好,呵呵

整个机身就如图上所示了,仔细看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设计整体看了一下,大致是仿制亚拓450L,但是有部分改进,也算是没有全部抄袭了

开始拆解,先拆掉电机座的螺丝,取出电机座

本人的配置大家看了自然就知道了,拆下后发现电机座是M2的孔径,电机是2.5的孔径,没办法安装,这点就得批评一下富丽了,现在大多人用的固定电机的是M2.5螺丝,你为何不是直接开到2.5呢?2.5的话也可以安装M2的电机

自己用电磨或者锉刀打磨一下即可,哎~~

现在把电机装上去吧,这款机优点还是有的,整个电机固定座是可以挪动,只要吧电机装到电机座中间位置就能正常安装了

吧电机固定到机身上(其实在安装之前我已经把玩过了机身,已经做了简单的调整,只是忘记拍照,就不阐述

网友:
顶顶更健康。
慢慢再看。

楼主:
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就单单左上角一个孔,怎么让用户穿过点条线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在塑料上面打几个洞,简单,先放一遍,开拆旋翼头

旋翼头看了一下确实还是不错的,做工跟精度可以了

先卸掉DFC臂

拆掉横轴螺丝,个人经验,任何拿到的新飞机,都需要自行拆解再组装,以保证牢固度(新手别偷懒哦)

里面的推力轴承是没有油的,我也没有很好的润滑脂,所以直接用的包装内的润滑油,感觉也够粘稠了

开始拆另一边的推力

搞定后重新组装

开拆分体的DFC臂,拆这个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给螺丝上胶,以防止以外松脱,有些出厂不上胶的,被遇到了就麻烦咯

包括十字盘的球头,全部拆解出来重新上胶

胶不能多,大约2到3个螺纹就可以了,多了不好拆,拧紧即可,切勿大力,不然断头了就麻烦了,(当初我安装飞越的450的时候就大力了,机身螺丝滑丝...根本没法拆了

开始上球头

一点一点安装上去,记得打螺丝胶哦,不然白拆了

开始上臂

快组装好了

网友:
没发完吧?

楼主:
然后安装DFC臂

安装主轴

安装十字盘以及限位器

看起来挺漂亮的

大家肯定会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安装刹车盘,其实个人觉得刹车盘其实很鸡肋,小鸡惯性本来就小,又不是大鸡,需要手动来刹车,而且增加了重量,没必要啊

现在拿出之前改好的电调座

可能不小心按到相机了,呵呵

这样的话看起来是否感觉舒服一些呢?线排序也干净,强烈建议富丽改正

连接电机和电调

插入旋翼头,感觉旋翼头和主轴固定座缝隙很小,小到有点紧,这是正好调整主轴固定座的位置,达到装主轴的标准

哎呀,又不小心按到了,别误会啊,这纸巾是擦多余的润滑油的

安装好了大齿盘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开拆尾管固定座,我现在很注意这个东西,因为之前组装轴传机器的时候就是因为伞齿咬合问题,导致自旋炸鸡,损失两块侧板

网友:
这张经典啊

网友:
不错。我最近刚装好,不过是全球鹰的。经过调试,机子非常顺滑,除了大桨的声音,基本无噪音。

网友:
ALZRC的维修巾,哪里搞的?我也要……

楼主:
设计不错,比原来的好,原来那种拆开后铝柱直接掉出来了,这种的不会

感觉咬合不是很紧密,在这个长伞齿上面加垫圈

我只加了一片,感觉一片就够了

重新合上,感觉比原来的紧了一些,希望运转后能够磨合

装回到机身上

现在开始安装尾管,尾传动轴上的轴承已经安装,拆出来就是这样,我就加了些润滑油又塞回去了,这个问题不大

开始拆解尾波,可以先看看伞齿是否咬合紧密,紧密的话就不用上伞齿垫片了

螺丝全部卸掉,打胶

开始打胶

开拆桨夹,拆的时候小心一些,别散得到处都是

拆出来后依然给推力上润滑油

两头都搞定后安装回原位,有几个地方用的是防滑螺帽,所以就不拆了,另外,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尾波这里要用十字螺丝,安装起来真的不方便,特别是已经打胶了的,很难拆下来

安装好了,准备下一步

拆开另外一个包,里面就这些东西

楼主:
先给水平翼和固定座用螺丝连接

把之前的尾管安装到尾管固定座,在这里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尾管太长,尾波装上去咬合不紧密,厂家!你得改一下行不?改短5mm即可啊,省的装起来麻烦

尾波插不到底,所以传动轴和伞齿咬合不是很紧密,自己稍微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的,先不改了,麻烦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安装尾垂直翼,先不要拧紧,因为之后有需要调整

安装尾撑,个人感觉尾撑偏软,偏软是不是有减震的作用?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没说,大家是否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用原产的一体脚架,个人不喜欢一体的,太软了,还是分体的好用

进行调整水平和垂直,然后拧紧螺丝,记得要打胶(以前偷懒没打胶,结果飞着飞着螺丝掉了...

哎...难道是我技术问题么?为什么我发现215居然塞不进去?

拆上面的主轴固定座,然后把舵机放进去,这样之前的主轴固定座调整就白搞了...厂家能否搞一个办法呢

这个设计真的不错,有舵机线的走线口,这样避免了走线困难

线往中间出

稍做调整即可

侧面看起来就干净好多,我个人喜欢内走线,干净漂亮

看起来不错

楼主:
安装K8到飞机上,因为是以前的K8,没有用铁板,所以用了1元硬币放上去的,以减少飞机对陀螺的震动(哈哈,飞机价值上升1元)

看看尾波,发现行程不一样,赶紧处理,不然飞天上去了就不好说了
其实厂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个8字臂太长了些

旧的8字臂和新的一对8字臂的对比,是不是短一些?

拆除,开换,另外把十字螺丝全换成杯头内六角螺丝,方便以后拆机维修(打了胶的十字螺丝很难拆)

立马行程一样了

快装好了,前面安装舵机臂总不需要说了吧?

包括调整十字盘拉杆,这些懂的人很好处理

一开始机身包装里的黑色泡沫,就是放在这里用的,保护头罩,这个点子感觉不错的

哎呀,头罩干扰电机......自己动手吧,反正动手能力够

开剪,剪掉多余的部分,然后用锉刀和砂纸打磨一下光滑即可了

现在不影响了

我也没用原厂大桨,太贵,不舍得用啊...
正好手上有绿色的大桨,正好很搭配

呵呵

楼主:
是不是看起来不错

朋友给的机身,也是450L的,还是第一批的产品,说真的我喜欢这个橘黄色的头罩

谢谢大家观赏,今晚测试飞行,视频晚上奉上根据之前的装机体验,我还是觉得应该总结一下,不管好坏,只是个人评论,以下为总结:
缺点1,电机座需要自己加工才能安装部分电机。
缺点2,电调的位置上布线麻烦,建议厂家能够改进。
缺点3,斜盘舵机放进去麻烦,得拆上主轴固定座。
缺点4,尾管太长,不好插。
缺点5,尾撑的材料感觉偏软。
缺点6,尾变距8字臂太长,导致行程不一样。
缺点7,个人不喜欢十字螺丝。
缺点8,原包装的主轴好像弯的,通电测试运行的时候导致十字盘在晃动,换了新十字盘问题依旧,换了主轴就搞定了。
优点1,机身并不是全仿,有一定的改进。
优点2,有增加舵机线的布线孔位。
优点3,机件的做工不错。
优点4,尾管固定座有改进,比原来的要方便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我不清楚应该属于优点还是缺点:主轴跟主轴固定座的轴承无虚位,但是好像又过紧了些。
这个是主轴弯曲导致十字盘晃动的视频

这个是简单的试飞视频,因为天色很暗,所以简单飞了一电就回去了

网友A:
我是来看餐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餐巾纸的

哥们,别取笑我了,哈哈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啊,我450L 飞着飞着尾管往后跑,一不小心就传动伞齿脱落了是什么情况?以前飞皮传有皮带拉着从来没脱落过..

网友C:
不错不错,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啊,我450L 飞着飞着尾管往后跑,一不小心就传动伞齿脱落了是什么情况?以前飞皮传有皮带 ...

是不是尾管固定座那边脱落?1检查是否震动过大,2如果震动不大,那建议换一个尾管固定座,或者在机身那头的尾管外贴一层透明胶带,以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多少钱买的?

不是展会买的,是后来某宝官方买的,价格一样

网友D:
LZ细节做得很好,感觉465这个机改皮带比较好。
因为伞齿的精度和强度比较差,尾轴固定座的塑料材质也不行,强度大的飞行容易尾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尾管固定座那边脱落?1检查是否震动过大,2如果震动不大,那建议换一个尾管固定座,或者在机身那头 ...

震动1000左右,算高不?难道轴传机就是这样的?没有硬性连接尾管与尾管固定座的机构(尾波箱和尾管还有小圆顶固定),震着震着就松了。。

网友E:
LZ你多余的465机身出手吗?我收!

网友F:
你那个短的8字臂在哪里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看起来不错

不错,装的很细心,帖子做的也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细节做得很好,感觉465这个机改皮带比较好。
因为伞齿的精度和强度比较差,尾轴固定座的塑料材质也不行 ...

据说富丽已经在筹备黑色加强齿了,具体不清楚,不过到时候可以试试看,哈哈,皮带机玩腻了,手上还有一架田刚480皮带直驱半套想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1000左右,算高不?难道轴传机就是这样的?没有硬性连接尾管与尾管固定座的机构(尾波箱和尾管还有小 ...

没有硬性连接,现在有一款尾管固定座还带俩螺丝固定尾管的,建议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多余的465机身出手吗?我收!

不出了,打算另一架450改480更换机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短的8字臂在哪里买的

还是富丽,短的8字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装的很细心,帖子做的也很详细。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富丽,短的8字臂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富丽,短的8字臂

是否通用呢?

网友:
帖子做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很用心很详细

网友:
楼主电机跟我以前的一样,我一直以为我买错了。但是飞着还可以 也没再纠结。选2520是否会好些?

网友:
买富丽会遇到比较常见的问题:有个别次品零件,总会让你买多一次零件加运费,不过也要比亚拓便宜那么一点点。

网友:
好帖,偶还是努力入门中!

网友:
嘉迪的450L怎么样啊?

网友H:
请教,450L的旋翼头和尾波箱尾奖总成和450PRO的尺寸规格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450L的旋翼头和尾波箱尾奖总成和450PRO的尺寸规格一样吗?

我感觉一样,反正能通用

网友:
楼主,尾桨的螺距没必要左右一样,因为悬停平衡状态时,尾桨是有螺距的,用来抵抗主桨的扭矩。
所以正常来说,尾桨左右的螺距也应该设计成不一样的。

网友(2014-12-08):
真的很纠结到底是X3还是465.

网友I:
喜欢465的结构和外表.可是它比X3重了70克.大多数人都说震动大.精度不高..........X3呢又看不上他那造型.配件贵而且没有副厂的...请问楼主飞这465感觉怎么样呢?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喜欢465的结构和外表.可是它比X3重了70克.大多数人都说震动大.精度不高..........X3呢又看不上他那造型.配 ...

感觉还不错,别的我说不出什么了,我也是飞飞航线,小翻几下

网友I:
有没有感觉尾巴会抖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感觉尾巴会抖之类的

这个主要考自己调的

网友:
非常详细的帖子!赞!学习了!顶!

网友:
怎么到处都是一些国际品牌的山寨货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富丽 有这么一个漂亮的DFC 旋翼头 和十字盘

网友:
顶起,希望国货有所改进...我这几天头疼得很,到底是X3还是465,,,,X3买的起 ,炸不起啊!   465买得起也.炸得起.但又没有X3好飞.而且比X3重了70克.真能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