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变形怎么修复

楼主(2014-09-09):
请教各位,EPO炸鸡变形后,怎么修复,变形后机头和机身对不上啊

网友A:
用开水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水烫。。。

能行不,问了飞翼售后,说烫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开水烫。。。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我的飞机烫了还是那叼样

网友:
用碳条 +  胶带 加固

网友:
用电吹风猛吹变形凹陷处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变形太严重效果就不好。机身这样的可以用锋利的裁纸刀切掉,粘块新的EPO上去,再修整,最后用碳条、木片之类的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行不,问了飞翼售后,说烫了后果很严重

飞翼的你要搞清楚了。。EPS的不行 EPO的是可以烫回一点点的 想要复原不可能了。。。

网友:
用开水烫,是不行的!我试过!温度高了会收缩的!低了不起作用!

网友:
八十度的热水试验实验,不过你要实在是歪得太狠,神仙也就不了的。。。

网友:
开水里泡泡,不是麻花状一般都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