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450L尾管往后跑!

楼主(2014-09-09):
以前飞的都是皮传机,从来没有尾管向后松出的情况,现在这个轴传的450L,阻力确实小,但是尾管飞着飞着不知什么原因往后移,已经造成一次传动伞齿松出炸鸡,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另外皮城警备求撸友!

网友A:
挺奇怪的问题,难道你当两根尾撑是假的?就算你把尾座的螺丝松了,只要尾撑装好了,你拉都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奇怪的问题,难道你当两根尾撑是假的?就算你把尾座的螺丝松了,只要尾撑装好了,你拉都拉不动

尾称是无应力的没有螺旋纹,另外尾称夹座也没有硬性连接啊。另外震动1000左右,算高不?难道轴传机就是这样的?没有硬性连接尾管与尾管固定座的机构(尾波箱和尾管还有小圆顶固定),震着震着就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称是无应力的没有螺旋纹,另外尾称夹座也没有硬性连接啊。另外震动1000左右,算高不?难道轴传机就是这 ...

无解,只能回答震动值1000左右算是很好了,我的机子普通模式1700左右,开3D在2200左右

网友B:
请问  450L还有外国产的??  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所有的450L都是国产的么?

网友C:
撸啊撸在那个区  我在黑色玫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撸啊撸在那个区  我在黑色玫瑰

同是黑玫的舉手

网友D:
夹紧了不会后退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018 有很多很好的帖子 善用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450L还有外国产的??  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所有的450L都是国产的么?

一般都是这样称呼的啊。。准确说是大 陆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紧了不会后退的。

夹得比较紧了啊,铝柱太紧要滑丝的。。

网友:
尾管夹内壁涂胶水可以考虑AB胶或强力胶。尾管打磨后AB胶或强力胶,干后组装,尽量涂薄点。
就是10楼阳台他的帖子。

网友:
直接打孔螺丝固定

网友E:
尾管事先缠一圈透明胶带就不会退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得比较紧了啊,铝柱太紧要滑丝的。。

我都直接往死了拧的,目前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管事先缠一圈透明胶带就不会退出去了

透明胶会不会比较滑啊?双面胶比较好?

网友:
伞齿有轴向力的,没夹紧会往后跑

网友:
锁紧,插穩

网友:
单靠尾管固定座和尾撑都是可以固定住尾管的。反正我的亚拓450L就是吧尾管固定座的8颗螺丝和水平翼固定座的螺丝拧的很紧,从来没滑丝过。

网友F:
垫纸片或者胶带!然后在尾管两头连接处刻一条线,飞一个起落检查下那条线就知道有没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垫纸片或者胶带!然后在尾管两头连接处刻一条线,飞一个起落检查下那条线就知道有没有出来了

我准备试下双面胶~飞行员兄弟你觉得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试下双面胶~飞行员兄弟你觉得如何?

都可以,我反而觉得夹纸片更牢靠!左右各一片,只要吃上力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弄得,真的再没有出来过,阳台侠的胶水点滴法我也试过,唯一麻烦的就是再次拆卸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