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增程遥控怎么接的?

楼主(2014-09-09):
像2.4G的增程直接就是换个高频头就行了,看433上都是插口,说明上是写有PPM和PWM,其中PWM是一个通道对应与一个通道,是发射机接上原来的2.4G接收机,我一开始以为写错了,要接也是发射机连遥控器啊,后来我明白了其实就是连在2.4G的接收机上,把接收机本来的输出信号变成433发射机的输入信号,再转成433MHZ的发射出去,由FPV载机上的433接收机直接接收。这里原来的接收机就相当于一个遥控器的作用,遥控器先给信号给接收机,再由接收机发出信号给433的发射机,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呢?

网友:
理解正确,增程模块是一个中继作用

网友:
理解正确,但不是中继,要是中继的话,原遥控器的接收机就应该再飞机上

网友:
你知道得太晚了

网友:
我竟然没看懂

网友:
其实我也没看懂,似懂非懂了

网友:
我看懂了,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看懂了

网友:
对,或者PPM直接接控的模拟口

网友:
賣家有視頻可看

网友(2015-02-20):
要是接ppm抖舵了怎么办呢???

网友A:
PPm抖舵是433常见的现象,只要有这种现象出现,丢机、炸鸡就不可避免!纵观网络视频搜索,厂家只宣传怎么接线,怎么增程,还有怎么和其他433对比,对抖舵的排除方法避而不谈,对网络上论坛里丢机、炸鸡现象熟视无睹,实则不负责任!!偶见有个别不抖舵的个例出现,我觉得都是水军!我想,一个产品的上市,要经过成千上万个用户的认同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只有小众的人去当小白鼠,这样的产品怎么能发展壮大呢?目前,的确没有找到可行的有效的增程方法和产品没有面世,或被广大飞友所认可,433的出现,似乎给广大有此需求的飞友一个 希望,不行就是不行,不能正视问题,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这样的产品也就罢了吧!!

网友(2015-03-31):
抖舵的问题,可以用数码舵机解决的,数码舵机抖舵一定要小很多或者不抖多,你试试,或者用稍好的舵机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433目前普遍两种模式吧

一种是转发模式    路径是  2.4G遥控------2.4G接收机------433发射机-----433接收机

网友:
一种是PPM模式      这条就少了2.4G的路径了     直接由遥控的单片机发出信号给433发射机再到433接收(原本的2.4G系统没起作用)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顶!!!

为什么商家不直接卖433摇控器?

网友(2015-09-17):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Pm抖舵是433常见的现象,只要有这种现象出现,丢机、炸鸡就不可避免!纵观网络视频搜索,厂家只宣传怎么接 ...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貌似这个问题都有遇到,关键是出现怎么解决

网友(2015-12-04):
没看明白

网友:
自己造天线2更铜线解决
距离比那些网上买的好的多了
根据频率来调节长短

网友(2016-08-31):
我还是不太懂   遥控器上不是要接个433,然后接收机也接个433,这样遥控器发出的信号接收机才可以收到  433不是个增加距离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同问,需求量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