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搭载A2或者WKM在6.8公斤起飞重量下的推荐感度!

楼主(2014-09-09):
s900搭载A2或者WKM在6.8公斤起飞重量下的推荐感度!
大家怎么看?

使用A2飞控:
推荐基本感度:横滚110%,俯仰110%,方向120%
推荐姿态感度:横滚220%,俯仰220%,垂直120%

使用Wookong-M飞控:
推荐基本感度:横滚160%,俯仰160%,方向160%
推荐姿态感度:横滚190%,俯仰190%,垂直100%

网友:
太高了   我S900+A2+GH4   感度170  170  120

网友A:
个人感觉S900使用手册中推荐的感度值有点偏低,在全负载飞行时,如遇大风有可能出现大幅度晃动,建议根据个人使用情况,在正式飞行前使用远程调参,在不产生自激震荡的前提下,尽量提高感度。

我的配置S900+Z15N+A2+2X6200mah电池,个人目前使用的基本感度为“横滚、俯仰200,方位角150左右”,姿态感度“横滚、俯仰200,垂直150”,仅供参考。

网友:
收藏了,等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S900使用手册中推荐的感度值有点偏低,在全负载飞行时,如遇大风有可能出现大幅度晃动,建议根据个 ...

我的S900搭载WKM在6.4公斤起飞重量下,
基本感度:横滚200%,俯仰200%,方向160%
姿态感度:横滚180%,俯仰180%,垂直160%
这个感度合适,开始在用推荐的S800evo的感度,在无风的情况下很好,要是有风,晃呀晃~~~

网友:
我刚用了DJI推荐敢赌,横滚飞的时候震动很大

网友:
怎么现在姿态感度都调到这么高了,我一直130飞的好好的。

网友:
这个贴的讨论值得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S900使用手册中推荐的感度值有点偏低,在全负载飞行时,如遇大风有可能出现大幅度晃动,建议根据个 ...

官方推荐的感度只是一个推荐值,这个值我想应该是在出场地做的测试,环境、空气湿度、海拔、天气、风速。。。。。。都会影响感度。所以,基本上用户在不同地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没有那个值是全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推荐的感度只是一个推荐值,这个值我想应该是在出场地做的测试,环境、空气湿度、海拔、天气、风速。 ...

罐头兄正解

网友:
学习了,机器回来试一下

网友C:
不错,顶了。我用S900推荐的感度,发现飞机有高频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顶了。我用S900推荐的感度,发现飞机有高频震动。

S900改了电机减震后不震才怪,你就认了吧。。。。。

网友:
学习了,顶下。不知道这个S900是否真的应该拥有??

网友:
学习。不知道这个S900是否真的应该拥有?

网友D(2014-12-04):
我推荐150

网友C:
我用大疆默认的感度,发现飞行的速度过快。搞航拍不太合适。我个人觉得还是数值调低一点儿,柔和一点儿,拍视频更合适。

网友E:
感度这玩意自己慢慢飞,慢慢调,慢慢适应,最后得到一个满意的手感和飞机的稳定度,这东西别人的感度值有参考价值吗?每个人的飞机重量有差别,手感有差别,飞行环境有差别,感度都可能不一样!很多人自己连感度都不会调就玩飞机的勇气我很佩服!

网友F(2015-03-28):
无风情况下应调低点感度,狗血的s900折叠浆震动太大,又没法做平衡,感度高了拍摄容易出现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