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四轴PID调节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09):
小弟最近做了一些基于MWC的迷你四轴,具体配置如下,主控Mega328P  传感器:HMC5883L,MPU6050,无线:蓝牙4.0--CC2540,现在贴了10个这个样的小的迷你四轴出来,基本上每个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一样,有些能很好的飞,有些一点都不好飞,下进飞机中的代码都一样,GUI中的配置都一样,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同一款飞机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飞机的电机座和电池扣是使用3D打印机打印的,另外还问一个问题,使用默认的PID飞机基本上飞行没啥问题,如果我想调整这个飞机的PID参数,这个小的飞机应该怎样调节PID呢,希望大神们指导一番。。

飞机的GUI配置参数

飞机的GUI配置参数

飞机的正面

飞机的正面

飞机背面

飞机背面

网友A:
每个飞机都要单独调节才行呀。楼主做这个是搞项目么,贴片机贴板子还搞了这么多?

网友B:
居然用3D打印机打印配件!

网友:
牛啊  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飞机都要单独调节才行呀。楼主做这个是搞项目么,贴片机贴板子还搞了这么多?

嗯,一个小项目,我们的贴片机贴不了0402的料,是手工贴上去用烤箱拷的,每个飞机的PID都要不一样?还是飞机的桨这些没有装好导致这个原因的呢

楼主:
3D打印机现在遍地都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3D打印机打印配件!

哈哈,主要是我们自己在做3D打印机,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能体现与其他东西不一样呀

楼主:
都没有大神帮我解决问题,都去围观3D打印机打印的配件去了

楼主:
感谢,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一个小项目,我们的贴片机贴不了0402的料,是手工贴上去用烤箱拷的,每个飞机的PID都要不一样?还是 ...

可能跟一致性差异控制有关,如果一致性好的话应该用同样的参数都行的。至少,各个传感器的校准要单独做,这个无论一致性多好都得这么干。

网友C:
原来你做了那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一致性差异控制有关,如果一致性好的话应该用同样的参数都行的。至少,各个传感器的校准要单独做, ...

传感器校准肯定要单独做了呀,代码这些都烧了一样的,还有GUI的配置都一样,大神像这种小飞机有没有好的办法调PI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做了那么多啊

不多呀,就几架飞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MAG..............

打开与关闭MAG 对这个飞机没有多大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飞机都要单独调节才行呀。楼主做这个是搞项目么,贴片机贴板子还搞了这么多?

大神,这个小的飞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调试PI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