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80战车 哈哈 群友叫我去扫大街去

楼主(2014-09-09):
我的280战车 哈哈 群友叫我去扫大街去  好吧

网友:
为什么要装两个摄像头?

网友:
多加的轮子...不重吗?

网友:
这个好~能跑能飞,最好再装个桨保护,跑起来就就妥了

网友:
加轮子的含义在哪里  这样反而不好飞的   降落容易翻

网友:
不知道轮子是否能驱动,能的话更牛!如果轮子能大一点并使其浮在水面的话,这个飞行器海陆空通吃了

网友:
这是还要玩视角切换的节奏?

网友:
看不清楚  轮子似乎只是当起落架   没有动力没有转向?

网友:
理论跑起来应该只有2个轮子着地

网友:
最好是把两个桨改成倾转式,可以采用后推来驱动,差速来转向,那样就真正的海陆空,只是这样的想法,实现起来很困难,顶顶顶。

网友:
FPV一套是什么配置啊?

网友:
不错,弄的干净、漂亮!看来我回去也要把机机弄成反起的了。

网友:
有意思。续航多久啊?装apm可否?

网友:
问问楼主,你这200mw图传发射机试过距离多远没有??

网友A:
想问下摄像头的镜头拧到什么程度合适?我的为啥可以一直拧到顶住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摄像头的镜头拧到什么程度合适?我的为啥可以一直拧到顶住芯片?

那个是调焦的 调到最清楚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调焦的 调到最清楚为止

好吧。。我猜也是,可是好松啊,调好之后就做记号然后再打螺丝胶拧上么?

网友C:
轮子能不能滚动啊?有没有视频发一个看看

网友D:
lz上面那个/摄像头效果怎么样啊?感谢

网友E:
请问有飞行的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