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09A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09):
我有1只ES09A,安装在副翼上,周末飞行出现2次失效,打舵没反应,十数秒后恢复,期间各种救机,万幸平安降落。拆下检查也没发现异常,只是发现空载时
舵机
的
电机
发热就比较厉害,比08DE发热大很多,我想问的是,是否09A在温度较高时会停止工作?

网友A:
ES09A是模拟舵机,不会有温度保护的。谢谢。

网友B(2014-10-17):
我是不敢在用了,坑爹啊!手里的ES09A全部趴窝。用用就完蛋了,失效后用手扭不动舵机臂【金属齿的】像卡死一样。

楼主:
嗯,我们用ES09A ES09MA发现了一个问题,特别是配合JR的某些接收机,回出现将接收电压瞬间拉到0V的现象,示波器观察出现尖锐的毛刺。

网友C:
检查下Y线是不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