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GPS失控保护和低电压保护的理解&教程

楼主(2014-09-09):
前面写了一个遥控器失控保护的理解&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768&extra=

---------------------------------------------------------------------------------------------------------------------
                                    【以下内容适合于遥控器操作飞行,若执行自动航线任务请自行斟酌。】
---------------------------------------------------------------------------------------------------------------------

*GPS失控保护:遥控器失控保护、低电压保护、地面站失控保护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GPS失控保护很容易被忽视,而且
                     我认为APM默认的GPS保护设置对大多数玩家很不合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APM默认设置的GPS失控保护为“Land”,比如你在狭窄的楼道间飞行,这种条件下GPS信号
                     很不稳定,在GPS丢星5秒后就会触发“Land”模式自动降落。

                     又比如说你的飞机在1000米外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丢失了GPS信号,触发“Land”模式自动降落,这时要是降落到人群
                     里就不好玩了。

                     ok,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应该设置为“AltHold”定高模式更合理,这样在丢失GPS信号时就会切换到“AltHold”定高模式,
                     而不是自动降落。
                    (另外:如果GPS信号恢复正常后会不会自动切回原来的模式呢???如果有模友测试过希望能够告知)
                     设置方法:

*低电压保护:APM低电压保护我个人使用觉得坑爹。APM低电压保护是当电压低于一定值时,触发低电压保护(“Land”降落或“RTL”自动返航)
                  坑爹的是一旦触发低电压保护,无法手动切换模式,只能等待“Land”或者“RTL“完成。
                  这时如果你在水面上飞,低电压保护设置为”Land“,那一旦触发低电压保护,你的飞机可能就下水抓鱼去了。

                  我个人觉得低电压保护本来是个必需的功能,但坑爹的是一旦触发就无法取消,所以还是建议关闭。

---------------------------------------------------------------------------------------------------------------------
                                    【以上内容适合于遥控器操作飞行,若执行自动航线任务请自行斟酌。】
---------------------------------------------------------------------------------------------------------------------

网友:
我也觉得低压保护不能手动切换比较坑爹..我遇到的是低压保护..然后land 然后侧风吹走..你妈飞出去100多米..掉马路那边了..吓死我了简直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低电压保护本来是个必需的功能,但坑爹的是一旦触发就无法取消,所以还是建议关闭。这个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感觉低压保护十分"鸡肋",上次低压保护后land,结果侧翻断桨至今一直不敢低压RTL,害怕飞到一半"自由落体",目前使用"BB响"

网友:
低电压保护直接关闭的,模拟输出口接了航灯和蜂鸣器,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另外再加一个BB响,相当于二级保护~

网友:
低电压保护还是BB靠谱

网友:
很好,希望楼主继续写关于提升安全的文章

网友:
一直都是关闭低电压保护的,osd可以看电压,差不都就回来了~

网友B:
GPS失控用定高模式的话,飞机会随着风飘走,直到电池没电动力不足,掉下去!这样更危险

用land的话虽然可能会落地被人捡走,但降落速度是缓慢降落的,地面有人的话除非是**,否则肯定可以避开

GPS失控触发后貌似不会自动切回原来的飞行模式。

低电压保护 切回控制的方法是,切换两次飞行模式,就会恢复手动控制,但是因为低电压没有解除,所以时间一到飞控会再次进入低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失控用定高模式的话,飞机会随着风飘走,直到电池没电动力不足,掉下去!这样更危险

用land的话 ...

商品飞控,例如naza:当gps信号不好时也是自动切换到定高模式。
                             当低电压二级保护触发后,虽然是自动降落,但是能够通过推高油门阻止下降
                             而apm触发低电压保护后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品飞控,例如naza:当gps信号不好时也是自动切换到定高模式。
                             当低电压 ...

不知道APM的land的下降速度是不是可控的,有空试试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低电压保护本来是个必需的功能,但坑爹的是一旦触发就无法取消,所以还是建议关闭。这个有道理, ...

static void failsafe_battery_event(void)
{
    // return immediately if low battery event has already been triggered

Battery failsafe 一次启动,最多只会执行一次(模式切换+相应处理),你可以手动切换模式就好了。只有在radio failsafe的时候才不能切换模式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static void read_control_switch()</span>

当然GPS failsafe还是应该设置为alt hold, 同时最后有buzzer 和 led 提示。至于gps不恢复,要么你自己应该手动降落。要么就是battery failsafe 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ttery failsafe 一次启动,最多只会执行一次(模式切换+相应处理),你可以手动切换模式就好了。 ...

apm3.1.5固件我试了一旦触发Battery failsafe中途是无法切换其他模式的,
static void failsafe_battery_event(void)
{
    // return immediately if low battery event has already been triggered

这段代码我的理解是apm周期性的检测电池电压,当第一次检测到低于设定电压超过10秒钟时(印象中是10秒),触发failsafe_battery_event
之后检测到低于设定电压超过10秒钟时,则不需要再次进入failsafe_battery_event

网友:
幸好用了bb响。不行,明天关了去,总感觉不放心,真要没电保护了。我还不如自己控制让它摔哪呢,那样最少就是损失个飞机,别砸到人或者东西就行。。,

网友D:
LZ电压保护怎么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电压保护怎么关闭、?

第一个框框选择disable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框框选择disable

那失控保护不是也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失控保护不是也关了?

只关闭低电压保护:配置--standparameter--低电压保护(英文单词不记得了,你英文好的话往下拉就能看到低电压保护的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关闭低电压保护:配置--standparameter--低电压保护(英文单词不记得了,你英文好的话往下拉就能看到低 ...

谢了, 貌似D10 用APM的飞控 失控保护用不了 油门最低达不到975 ,是能到1000.。。设置了975改为1020也没用。。是不是只能975有效?

楼主:
可以改成1020,只要你的正常油门最低值高于1020就可以。关控能看到油门是1000就说明设置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了, 貌似D10 用APM的飞控 失控保护用不了 油门最低达不到975 ,是能到1000.。。设置了975改为1020也没 ...

可以改成1020,只要你的正常油门最低值高于1020就可以。关控能看到油门是1000就说明设置成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成1020,只要你的正常油门最低值高于1020就可以。关控能看到油门是1000就说明设置成功了[/backcolo ...

改了。没反应。。我怀疑是不是超过1000就没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没反应。。我怀疑是不是超过1000就没效了

关控后在地面站能看到油门输出是100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控后在地面站能看到油门输出是1000吗?

看到了

楼主:
这样就设置好了

网友D:
可是关控,地面站显示模式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关控,地面站显示模式不变

没解锁是不会变,解锁起飞后才能触发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锁是不会变,解锁起飞后才能触发失控返航

..真的? 可是我没勇气试啊, D10没刷固件,关控再开的话 油门要归零

网友:
一直都用BB响,控上面设定时,看时间的,我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