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电直,雷虎e360和亚拓450L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4-09-09):
想入电直,雷虎e360和亚拓450L哪个比较好?
都是480级别的,某宝搜了一下,全配下来似乎价格也差不多。
谁玩儿过?或者比较过?有啥建议?
或者推荐其他牌子的也行,要求炸鸡了配件好买的。

多谢啦!

楼主:
BTW,亚托的3gx和雷虎的GT5.2性能比较过么?
有没有人电直上用过apm?

网友:
有钱人啊,看哪个配件容易购买

网友:
哪个好就不说了,建议亚拓

网友:
亚拓,配件多,便宜,还有副厂件可选

网友:
亚拓吧,用的人多,配件也方便。

网友:
同上所述 亚拓

网友A:
GAUI X3才是好选择。

网友:
新手入门嘉迪450L就行了,因为新手炸机也不会换亚拓原厂件,更何况有很多亚拓原厂原装大桨最后都是二手出掉~

网友:
入大流,上亚拓!

网友:
就凭配件好找这一点,只有YT和山寨能满足要求。。。
其它的机器配件都不好找。(其实也好找,就是代理少而已,需要的配件还是可以订到的。我有一台07年出的雷虎550,现在还有配件供应)

e360的结构是不错的,质量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就是加长版的E325V2,雷虎区有帖子)
缺点就是配件供应,和价格。雷虎的质量虽然好,但是金属件价格相当贵。(YT的现在也不便宜)
如果是新手,两台机器都不建议,根本炸不起。
不怎么炸鸡的建议雷虎。。

网友:
亚拓的不错,陀螺最好还是MB或Vbar吧,反正楼主不差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BTW,亚托的3gx和雷虎的GT5.2性能比较过么?
有没有人电直上用过apm?

不建议3GX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UI X3才是好选择。

x3配件难买,我的炸了半个月,配件还没买齐

网友:
现在好一点的飞机,主流是亚拓。建议你买亚拓,450L很漂亮。
我买了450L还有飞越的。

网友:
炸鸡退魔必备良药

网友:
明显是新手啊,新手飞越就好了配件相当好买精度也不特别差,亚拓炸几回就成飞越了
不差钱就直接亚拓

网友:
新手用亚拓山寨,飞越就是亚拓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