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更换SMA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4-09-09):
想给控改个SMA接口上其他天线,原控天线接出点是直接焊接的,是否买条带SMA接口的另外一端焊接,接地即可?
主要也想知道线长度的问题,是否新买的SMA线要和原来的天线一样长?还是尽量短就可以了。望大家指教指教!

还是直接在控的接出端焊接个IPX口,买条IPX转SMA线比较好呢

网友A:
同轴线长度无所谓,真正的天线是顶头上一段金属。买SMA带馈线的,剥开来中心焊在信号点,外圈屏蔽层接地。

网友B:
二楼回答正确,新买的SMA线的长短和拆掉的天线没有关系的,SMA线只是个馈线,太短了会够不着线路板,太长了信号损耗会增加,适当长即可。至于换了后天线的长度不用去管,拧上去的只要是2.4G天线即可。

网友:
改装的办法就是可拆卸天线2.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回答正确,新买的SMA线的长短和拆掉的天线没有关系的,SMA线只是个馈线,太短了会够不着线路板,太长了 ...

非常感谢,我不懂以为SMA馈线会影响信号~所以怕长短不合适,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线长度无所谓,真正的天线是顶头上一段金属。买SMA带馈线的,剥开来中心焊在信号点,外圈屏蔽层接地。
...

非常感谢,明白了,这就去采购!

网友B:
理论上,馈线长短也是有影响的,但调试和调整馈线长度自己没有专业仪器,所以一般不考虑。只是在大功率电台设备上,会考虑。
在理想条件下,驻波比应为1,此时馈线上没有反射波,发射机输出功率除了天线的铜损和接地电阻造成的功率损耗之外,其余的由天线发射出去了。
如果天线与馈线匹配不好,则馈线上存在反射波,发射机输出功率的一部分被反射回来了,另一部分由天线发射出去,显然,天线的效率下降了,此时驻波比是大于1的,驻波比越大,说明反射功率越大,天线与馈线匹配性能越差。在大功率电台中,为了使馈线和天线,发射线路之间损耗最小,一般都设有天线调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馈线长短也是有影响的,但调试和调整馈线长度自己没有专业仪器,所以一般不考虑。只是在大功率电台 ...

那看来6DBI的天线损耗不知道大不大,都标1.5驻波比~选了半天基本6DBI的天线都是几块钱,分不出好坏,主要看接口和天线的铜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看来6DBI的天线损耗不知道大不大,都标1.5驻波比~选了半天基本6DBI的天线都是几块钱,分不出好坏,主要 ...

控上用要求不高的,功率也不大,买好一点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用要求不高的,功率也不大,买好一点的即可。

好的非常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