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高手解答。。。。。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4-09-09):
最近想把飞机上的陀螺仪放在模型越野车的减震上。目的是为了让 通过水平陀螺仪的控制的两个舵机实现减震的效果。
设备: 华科尔 D8S 。接收:RX1002。陀螺仪手上有个 亚拓的老款,调试很繁琐。希望高手能帮助小弟找到一款既小巧,又能连接接收机后就开始工作的陀螺仪,

网友:
还真没用过。。。

楼主:
就是3D电直,拿到手里大家都知道十字盘的状态吧? 如果把两个副翼舵机撞到越野车的减震器上的话 就可以实现前桥遇到坑洼路段的时候 驾驶舱,就是车壳可以保持水平状态。就是要这个效果。

网友:
飞宇。还可以。

网友A:
用固定翼用的陀螺吧,要可以带双副翼舵机的陀螺试试。

楼主:
我找了一下资料, 原来真车用的是空气悬挂避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用的陀螺吧,要可以带双副翼舵机的陀螺试试。

感觉固定翼的陀螺仪有点太奢侈了。有没有单项陀螺仪 就是 只要左右保持平衡就行。前后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固定翼的陀螺仪有点太奢侈了。有没有单项陀螺仪 就是 只要左右保持平衡就行。前后不用

老款直升机(有副翼)用锁尾陀螺,便宜。
不过要立起来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直升机(有副翼)用锁尾陀螺,便宜。
不过要立起来放啊。

我看拉楼上的哥们的建议 看了一下有固定翼的陀螺仪。 有一款是两个舵机采用Y形接线方式,直接插到陀螺仪的副翼接口上,就是说固定翼的陀螺仪上面的一个副翼接口可以控制两个舵机,这就是我想要的,但是其他的就浪费了,我想问问朋友们 有没有只控制副翼且控制两个舵机的陀螺仪?你说的单一的锁尾陀螺仪只能接一个舵机吧?如果Y形接法的话要颠倒舵机才能实现一左一右吧?

网友:
不知道APM刷Rover固件后有没有那个功能,帮顶了。

网友:
不懂 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