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其他通道都设为0为什么油门通道要设为40%

楼主(2014-09-09):
看泡泡老师的视屏里是这样讲的,但没说为什么

网友A:
难道你想飞机直接掉下来,没有40%的油门怎么安全降落。

网友:
感觉是给和电调缓启有关?期待高手回帖

网友B:
同用D10+NAZA V2帮顶

网友:
同用,帮顶。我最远就七百多米失联了,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你搞錯了吧!油門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搞錯了吧!油門是50%

没有,泡泡老师讲的就是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想飞机直接掉下来,没有40%的油门怎么安全降落。

那为什么是40%而不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用D10+NAZA V2帮顶

你有拉过距没?我还没试过失控返航,没拉过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泡泡老师讲的就是40%

遙控器校準時就是50%才能知道中位。
飛控設置就是50%才能停懸,你飛了這樣久難到你40%就能停懸嗎?
失控保護A.E.T.R通道要使其游標亮起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拉过距没?我还没试过失控返航,没拉过距

调好后没试过失控保护 ,我在西安,最近一个月估计都是雨。调之前试两次炸两次 拉距就算了,最多就飞过240米远,再飞远就承受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遙控器校準時就是50%才能知道中位。
飛控設置就是50%才能停懸,你飛了這樣久難到你40%就能停懸嗎?
失控 ...

我也觉得,要是设40%能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泡泡老师讲的就是40%

油门50%是悬停,40%是下降。

网友:
帮顶,同问~我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静态调试时直接关控油门不到40%,只有30%,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实际飞行没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