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转速高的时候有双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09):
同题目。。

网友A:
在确认副翼及日字框调整到位没问题,中联、横轴、主轴没弯曲的前提下:
1、拉杆没调好;
2、桨不平衡。

网友B:
换大桨夹轴承吧~

网友C:
是不是桨的问题,换一个桨试试

网友:
换一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确认副翼及日字框调整到位没问题,中联、横轴、主轴没弯曲的前提下:
1、拉杆没调好;
2、桨不平衡。

桨平衡。。拉杆应该没问题。。60%油门输出以下没有双桨。。是不是跟旋翼头虚位有关系。。可是找不出是哪的虚位。。实在不行就拆了从新装一遍旋翼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确认副翼及日字框调整到位没问题,中联、横轴、主轴没弯曲的前提下:
1、拉杆没调好;
2、桨不平衡。

主要这旋翼头调着也费劲。。最老的那种。。所有拉杆都可以调的那种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桨的问题,换一个桨试试

不是。。两幅桨都那样。。是不是虚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桨夹轴承吧~

这个和桨夹轴承有关?收的机子上带的。。非耐很老的机型了。。旋翼头所有拉杆都可调的那种。。轴承感觉没什么问题。。旋翼头到是有点虚位。。桨夹左右拽可以沿横轴轴向拉动。。感觉垫圈按错型号或者是铝套不够长。。自己用薯片那种软塑料盖子剪了2个垫片安上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两幅桨都那样。。是不是虚位造成的。。

桨的动平衡也有可能,如果手头有其它品牌大桨的话,换个好点的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动平衡也有可能,如果手头有其它品牌大桨的话,换个好点的桨看看。

不会不会。。平衡做好了的。。这桨在无副翼上用着好好的

网友D:
两桨桨距差异

网友A:
有时候这个问题确实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桨桨距差异

桨矩差异的话调螺矩时能发现。。如果相差小那55%油门+5度悬停怎么会没有。。唉。。换个旋翼头这飞机就不是白菜价格收得了。。二手东西真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这个问题确实很头疼

是啊。。二手需谨慎。。。哈哈

网友:
飞耐的有副翼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你以为收的是SE?

网友:
路過,
會不會是舵機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矩差异的话调螺矩时能发现。。如果相差小那55%油门+5度悬停怎么会没有。。唉。。换个旋翼头这飞机就不 ...

正常,桨的软硬度,机械结构间隙都会造成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最后还是把高转速双桨调到最小,就这么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