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配A2飞控+12cmGPS支柱”安装位置的XYZ轴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4-09-09):
按照官方视频的IMU安装方式和12CM长的GPS支柱,挂GH4云台和GH4+奥记12定,DAPU 10000mAH电池
A2里面的IMU和GPS位置的XYZ轴建议怎么设置比较理想?

楼主:
000、000肯定不对~

网友A:
我按照说明要求拿尺子量了填写的数字,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说明要求拿尺子量了填写的数字,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飞控上的辅助说明,提到的是设置IMU和GPS与飞机整体重心的ZYX距离,但这个重心在官方测试的时候,X轴确定就是在中心盘的圆心吗?Z轴确定就是上层中心板吗?
怎么DJI的人对此问题视而不见呢?

网友B:
X,GPS中心到飞控中心距离,在飞控后就设负数
Y,GPS中心到飞控底部高度
我的NAZA是这么设的

网友:
这个是不用填写的,在后面的基础、高级里面填写一步步来,填写好以后查看里面就会自动出现了!

网友C:
在基础里面从1、飞行器;2、安装;3、遥控器;4、感度一步步设置填写再到高级里面从马达到云台去一步步填写设置,然后再查看里面有些数据就会自动出现了,查看这一项基本是不用填写的!

网友:
XYZ的填写一般用尺量出IMU和GPS的中心到S900机架的重心之间的距离,机架的重心一般默认的是下底板的正中心位置!

网友:
简体中文的说明书,图文并茂的写的那么清楚,还要发个帖子来问?

网友:
量出来的数据填写时注意方向,反向的需在数字前面填写一个负号!还有量出来的数据误差个一点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D:
我问了大疆的技术客服关于机架重心的问题,S900全部安装好(包括挂好云台),机架的重心在下层中心板的中心往下到云台机板中间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了大疆的技术客服关于机架重心的问题,S900全部安装好(包括挂好云台),机架的重心在下层中心板的中心 ...

感谢兄台这真正有意义的回复!

不像那些“前辈”的冷嘲热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基础里面从1、飞行器;2、安装;3、遥控器;4、感度一步步设置填写再到高级里面从马达到云台去一步步填写 ...

感谢感谢!

还真没注意这个步骤,我也是按照设置一步一步做的,完成后,这里还是没变!

问了QQ上的DJI客服,就一句:距离重心的位置…………

我买的是整套的S900+A2+Z15-GH4,按理厂家在设计和测试时,应该知道使用10000-16000mAH容量电池的标准配置的起飞状态下,这个参数的值的!可他们不提供…………

网友:
其实不管你装什么样的电池,在电池装好以后,用两个手指分别勾起对称的两个轴(两个周在一条直线上),将整机勾起拖离地面,看看是否能够保持平衡,如果不平衡就去把电池往前或者往后移动一点,已改变重心,直到无论勾起哪两个在一条直线上的两个轴,机器都能基本保持平衡就行了。然后重心基本都是在下中心板的中心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还真没注意这个步骤,我也是按照设置一步一步做的,完成后,这里还是没变!

我量过,数据是X轴-8.GPS因为本身在S900中心位置默认的数据不变。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X,GPS中心到飞控中心距离,在飞控后就设负数
Y,GPS中心到飞控底部高度
我的NAZA是这么设的

不对吧,指的是到飞机重心的位置。莫非你的V2就是装在重心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量过,数据是X轴-8.GPS因为本身在S900中心位置默认的数据不变。不知对不对。

GPS用碳纤桨杆使其远离中心盘,是远离了整个飞机重心,而飞控提示就是GPS、IMU相对于飞机重心的位置,所以,GPS按照厂家建议的位置安装,虽然X、Y轴位置是0,但Z轴位置相对于整机中心一定不是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