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四轴 自转 感觉是电机不顺 电机座已平衡

楼主(2014-09-09):
请教四轴悬停有时候会自转 感觉是电机不顺 电机座已平衡
事情是这样的,H4机架刚拿回来的时候是好的,但首飞由于马虎,飞行中GPS歪了,炸鸡
电机返厂换转子。电调返厂检测 其他的都没问题
但等电机 电调都回来,从新再装机之后,感觉四个电机中有两个老是感觉不顺畅,低电压测试的时候两个电机很顺畅,两个电机转的转速明显低,慢加油,也是两个电机马上提速,两个电机到一定油门之后才会提速到油门转速(不是每次都这样)
放在仓库2个月了,今天拿出来试试,依然是这样情况,悬停有时候还会慢慢自转,但自转的时候听声音感觉是有电机慢了。。。。
现在是1、2、3、4电机 1、3电机感觉是有点问题.2、4电机没听出来有什么异常
一个电下来 1、3电机不热。2、4电机有温度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不是电机有问题,我现在也不敢买电机回来测试,因为我这里实在是不方便,邮费超级贵。。

飞控:NAZA V2 GPS
电机:X4110S KV400
电调:好盈铂金 Platinum-30A-Pro OPTO
机架: H4
浆叶:1555 碳

网友A:
回来后油门重新校准了吗

网友B:
貌似我也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来后油门重新校准了吗

电调的油门校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我也有这问题

我这个现在都不能正常飞行了,只能一米高悬停,还时不时的自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现在都不能正常飞行了,只能一米高悬停,还时不时的自转。。。。。

那要仔细检查,螺丝松紧,桨平衡,飞控罗盘_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仔细检查,螺丝松紧,桨平衡,飞控罗盘_气压计

飞控 换到别的机架,特别稳....拆下来,换回这套机,马上有问题.现在我是怀疑电机或者是电调时不时返厂没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 换到别的机架,特别稳....拆下来,换回这套机,马上有问题.现在我是怀疑电机或者是电调时不时返厂没 ...

可能是铂金电调问题 ,后来降价这批有点问题,我用不到半个月,挂了一个,都返厂十多天,
一问就说检测报告还没出来,一个破电调还什么报告不报告,让人无语。还有一个接收机寄过去好多天,问华科尔售后维修的朱先生 ,直接不鸟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铂金电调问题 ,后来降价这批有点问题,我用不到半个月,挂了一个,都返厂十多天,
一问就说检测报 ...

哎,,这东西太看人品了,现在售后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东西太看人品了,现在售后都难、、、

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