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天七的模友们,你们锂电是怎么充的?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的5V输出电压吗?

楼主(2014-09-09):
请问使用天七的模友们,你们锂电是怎么充的?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的5V输出电压吗?

网友A:
我自己是两种方法
1.拿平衡头加舵机延长线改条转接线用充电器充
2.买磷酸铁锂电池,用配套充电器充(这玩意便宜又好用)

方案2比较适合电子小白

网友B:
一般的充电器都会附带与控电对接的插头,直接用充电器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是两种方法
1.拿平衡头加舵机延长线改条转接线用充电器充
2.买磷酸铁锂电池,用配套充电器充(这玩 ...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平衡充接口吗?怎么改转接线?求指教,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充电器都会附带与控电对接的插头,直接用充电器充。

天七的控电是没有平衡充接口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插到平衡充上

楼主:
恩恩,谢谢了!很感谢你!

网友:
和6楼转接线类似,不过把平衡头换成T插,多数充电器都能用。

网友:
改个接头不就可以了,或用A6/BC168充电器可以直接充

网友:
我是直接买一个万能充(10元)接出个JST插座给单节锂电充电的,又不影响手机电池充电

网友C(2014-11-02):
用b6用什么模式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b6用什么模式冲

锂电,单节,实际上直接插就行,注意别反了!!!!

网友:
我有个玩具飞机的充电器,3。7v哦

网友(2015-01-21):
我是直接用2S的电池。加个稳压到5V。可以用一两个月。。。

网友(2015-09-02):
天七直接用五号充电电池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