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磁钢脱了,咋办?能用AB胶粘上去吗?有图

楼主(2014-09-09):
朗宇电机磁钢脱了,咋办?能用AB胶粘上去吗?有图

还算是蛮新的个朗宇的2212电机,KV980,

今天组上去,飞四轴,飞了几个圈,还蛮平稳的。。

第二个电池上去之后,飞了一分钟左右,,四轴有点摇晃,NAZA啊,不可能这样吧。。

赶紧下来检查,,发现有个电机转动不是很顺畅。。

于是检修和,拆开卡口。。。

于是就有图了。。

电机正值壮年。,蛮新的,,轴承都完好。

磁钢脱了。真没想到。上面都磨了一些。。

现在有个问题,我要把个粘回去,,用502是肯定不行了,一热还不飞出来?

用AB胶行不行??电机热了会不会熔了???

难道非要用特殊胶去粘吗、

网友:
可以的,AB胶强度绝对可以,不会再脱落,因为电机转的时候离心力是向外,

网友:
送回厂修理吧

网友A:
返厂或者直接换新的,电机再贵没你的四轴贵。。。

网友:
粘好了  动平衡也不行了

网友:
502 安逸得很

网友:
粘了 动平衡就没了 破坏了

网友:
主要是动平衡没了。

网友:
现在的电机质量啊。

网友:
用502 可以,要想保险点就用耐高温的金属胶

网友:
粘好了一样的用。

网友:
表面清洗干净,用厌氧胶,效果很好

网友:
我也是502解决的

楼主:
还是用AB胶涂了一层,,,502热了会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厂或者直接换新的,电机再贵没你的四轴贵。。。

我也是这个意见,千万不要做因小失大的事!

网友:
两滴502,解决问题

网友:
返厂,免费修,只收邮费

网友:
502 AB胶都不可以,一热就丢

网友:
用环氧树脂吧!常温固化的配方大概可以用于120度左右。
若是想耐更高的温度,可选耐高温配方。

网友B:
照片上的AB胶是聚胺酯,強度远不及环氧。

网友B:
502只能临时粘一下,在水蒸汽存在的条件下,时间长了就会松脱。

网友C:
额。看成脱肛了

网友D:
AB胶重量远比502重,会引起不平衡。还是502吧,因为旋转时的离心力会把磁钢压紧,胶好后不会脱落的。

网友E:
保险还是换电机吧 或者返厂修

网友F:
最好返厂,毕竟还有动平衡的问题。

网友G:
用环氧树脂可以,502不可靠。。。

网友H:
建议返厂.....看转子的样子...这电机也是身经百炸了

网友I:
马达转起来热不到502开胶的地步吧?

网友J:
没事的,胶水

网友K:
我只想说现在朗宇是怎么了?我有个朗宇电机老掉磁刚真是郁闷

网友L:
用卡芙特703专粘磁瓦

网友M(2014-11-10):
引用 网友L:
用卡芙特703专粘磁瓦
不是吧,703是密封硅胶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卡芙特703专粘磁瓦
找了一下还真有专用厌氧胶,k0319

网友N(2015-03-20):
电机后面那个卡扣怎么拆呢

网友O:
特殊502 或同声502台湾的 模型专用

网友P(2015-05-17):
要考虑动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