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并联使用的可能性

楼主(2014-09-09):
提出的问题:

2216电机配40A电调(单独3S供电)
3525电机配80A电调(单独3S供电)
        上述两设备单独供电,两只电调上与接收机连接的红色、黑色线并联,采取控制两根白色信
号线的开断,来实现单独的2216或3525电机开启,或两个电机同时开启,这样行不行,请教大侠!

网友A:
不对呀,中将同志问这个问题?
你说的完全可以呀,就是两个电调 带两个电机 。两个通道单独控制嘛。完全没问题呀。
再说是你那样也不叫什么并联了,就是各自单独使用控制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中将同志问这个问题?
你说的完全可以呀,就是两个电调 带两个电机 。两个通道单独控制嘛。完全没 ...

其实我想问的主要问题是能不能用一个通道实现,就是都插在第三通道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主要问题是能不能用一个通道实现,就是都插在第三通道上?

额,你说的那样好像不现实吧,你说的情况不就和一个通道用Y线连两个舵机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是一动都 动,一停都停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两电机同时控制很简单,但是又要能同时动又要能单独动能实现,就不好操作了,比如把其中一个电机接到旋钮通道上去就可以,可是你的手怎么去在推3通道的同时又去拧旋钮呢??

网友:
完全可以,信号线用Y线并联接入接收机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主要问题是能不能用一个通道实现,就是都插在第三通道上?

我试验过,可以的

网友:
用Y线接在3通道上,只能同时操纵。
你的题目是既要……又要……。可以这样做:
一个电调接3通道,另外一个接另外一个通道(例如5通道),用一个开关控制混控。
开关在一个位置,没有混控,各管各。
开关到另外位置,3通道给5通道混控,这样只要操纵3通道,就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电机。
条件是:遥控器要有这样子的混控功能。中等及以上应该都有。

网友:
我的控可以  要设置四个混空 用三段开关控制信号的切换

网友:
断开白线电调会等同于没插接收机,会滴滴叫等待信号。接通白线就看油门位置了,油门高了等于设置电调程序,电机会不工作的。

网友:
第一你红黑线一起就不太好,一般是断红线,因为是给接收机供电的,2个电调电压差,接收机会不稳 定,其次,你电机是电调 供电的,3根线,用是可以一起用,就是双发的意思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