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大螺距甩尾问题

楼主(2014-09-09):
我想问个比较菜的问题,就是猛推油门甩尾问题?如果转速不够的话尾巴左甩还是右甩啊!我的飞机猛推油门尾巴左甩!该怎么治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怎么破?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怎么破吗

网友:
1、调螺距
2、檢查尾行程
3、增加转速

楼主:
我想知道转速不够尾巴是往那边甩,是往左甩。还是往右甩啊!我的是尾巴往左甩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
不开定速应该都甩  应该是往左甩

网友:
什么陀螺?MB的话设定一下 尾舵反扭力补偿 就好,其他陀螺我不懂。前提是机械部分没问题

网友:
转速不够大螺距 尾巴往右跑 如补偿过了 尾巴会往左跑

网友:
V8里尾巴增益一项,修改一下参数试试

网友:
我的也甩,还没解决。

网友:
1、增加转速
2、降低螺距
3、降低陀螺仪的尾舵补偿,往左甩尾调此项最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转速不够尾巴是往那边甩,是往左甩。还是往右甩啊!我的是尾巴往左甩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转速不够尾巴是往右甩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回答。不知道降低油门曲线会不会好点呢。在加大点螺距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是往右甩,降低螺距曲线之后好多了,我的陀螺还没调呢,

楼主:
往右甩是转速不够造成的,我往左甩是转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右甩是转速不够造成的,我往左甩是转速太高了

请问你的是定速模式吗,定的多少,我的是油门85一条直线

楼主:
我没定速油门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