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玩四轴,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4-09-09):
先说一下配置,遥控器用的是天地飞的7通,电机用的朗宇2212KV980,电调是好盈20A的,机架是仿大僵F450,KK飞控板,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来组装。 第一步,准备各种零件和工具 先从电机下手,焊接香蕉头, 完成后的电机 焊接电调, 组装机架, 安装飞控板,整个飞行器的大脑 出现雏形,剩下的就是整理线路了。说一下遇到的问题,焊接技术不过关,有一个电机的香蕉头虚焊,接电后电机缺相,断断续续运转,重新焊接后解决,调试时过于自信,装上螺旋桨差点吃了大亏,通电后突然启动了,撞在墙上,四个螺旋桨废掉三个,好在没有伤到人。电调和电机之间的线太长了,忘了适当裁剪一下,开始时遇到飞控无法解锁问题,反复设置后发现是控杆的模式设置错了,1通道设置在左杆上了,更换模式后解决。试飞一次成功,个人感觉KK飞控非常难操控,灵敏度很高几乎无法稳定悬停。

网友A:
楼主说得对,KK飞控较难操控!

网友B:
我有很多合适你飞机的桨  你需要不 便宜处理了

网友C:
学生党? 电源线最好一红一黑,不然你懂的

网友:
QQ飞控怎么样?

网友D:
电机线最好直焊,12套24个香蕉头的分量不轻哇!还可以减少故障率,一举两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很多合适你飞机的桨  你需要不 便宜处理了

有1047吗?怎么卖

网友:
焊的还可以更好

网友:
焊功欠火候

网友:
KK飞控,这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很多合适你飞机的桨  你需要不 便宜处理了

报个参数和数量,多少出?

网友E:
我的跟你差不多  昨晚也飞起来了  高兴

网友:
QQ飞控我用过 还可以吧 调试也容易

网友F:
额。。。KK?起步玩这个可能还是有难度吧?

网友:
1047     1147    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得对,KK飞控较难操控!

总是飘来飘去的,很难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生党? 电源线最好一红一黑,不然你懂的

没关系的,插头不会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线最好直焊,12套24个香蕉头的分量不轻哇!还可以减少故障率,一举两得!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空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跟你差不多  昨晚也飞起来了  高兴

哈哈,一起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KK?起步玩这个可能还是有难度吧?

初学者玩哪个比较容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学者玩哪个比较容易呢

KK太考操控,其他都比它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