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死胖子首飞机头向下俯冲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09):
首飞死胖子,后推式,APM飞控,滑行起飞,飞机重心安要求调整在机翼固定杆上。在增稳模式下不能平飞,机头向下俯冲,只能稍拉升降杆才能平飞。不知是推力线的问题,还是APM找平调试的问题?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你要关掉飞控平衡模式才好找原因。手动控制能平飞,开飞控平衡模式就低头,那是飞控调试问题。

网友:
飞控在平衡模式的时候会有个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关掉飞控平衡模式才好找原因。手动控制能平飞,开飞控平衡模式就低头,那是飞控调试问题。

谢谢!

网友B:
其实,大胖子,个人觉得那个重心的位置标得有点靠前了,真正的重心是再往后2CM的位置

网友:
飞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胖子,个人觉得那个重心的位置标得有点靠前了,真正的重心是再往后2CM的位置

有道理!

楼主:
飞控的初始水平调整不好?

网友(2014-10-24):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胖子,个人觉得那个重心的位置标得有点靠前了,真正的重心是再往后2CM的位置

兄弟你好,我的死胖子重心是照官方的放在碳杆位置,起飞重量3.2kg,v尾要微调上翘挺多的,总感觉头重,想请问一下你把重心放在碳杆后两厘米处v尾还用微调吗?飞起来会头轻不?碳杆后两厘米是从碳杆前端计算还是后端计算,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淘了辆死胖子,请教一下重心位置的问题,是不是大碳纤杆往后约2cm 比较接近中心吧,要是拿大碳纤杆的部位,机头还得配重很多才行。放了电池,挂了山狗,机头放了图传发射,都还是机头往上翘。楼主的胖子是什么情况?拿着机翼的主碳杆,是机头上翘还是刚好机头机尾基本同一高度 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淘了辆死胖子,请教一下重心位置的问题,是不是大碳纤杆往后约2cm 比较接近中心吧,要是拿大 ...

我是将重心调整到碳纤维杆后面(机尾方向)1.5-2.0cm,然后调整推力线至重心处(指的是3d重心),就是将电机座的下方垫垫圈(要反复实验目测),这样飞起来就比较平稳,易于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将重心调整到碳纤维杆后面(机尾方向)1.5-2.0cm,然后调整推力线至重心处(指的是3d重心),就是 ...

我飞的时候重心在舵机线上,基本好飞,还是有点容易抬头。重心如果调到主碳杆上,头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