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能不能用FBL头?

楼主(2014-09-09):
想换个FBL  收的二手冰人。回家安装发现舵机臂没法90度平行,即使平行了,上面相位臂也不是平的桨夹没法调到0度。想用DFC短的主轴,但是勾不到中联的螺丝孔。
又换回长主轴把舵机臂整体调整了下角度。桨夹平行了,但是新问题出来了,升降舵机臂在打上升的时候会卡到机身的金属固定座。纠结了好久不知道舵机臂在上升时候卡固定座有没有问题?
我又换回DFC头发现还是存在卡舵机臂的问题。要不要紧啊?

PS:关于FBL头有哪些解决方法?

网友A:
我用富丽450L就是用FB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富丽450L就是用FBL。

富力出厂也是DFC吧?

网友:
你能上個圖不,我用DFC都好久了,都沒有聽過你這情況,

网友:
冰人的FBL要用长主轴

网友B:
你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设定的多少啊?我两个都设定的14度,升降舵机也不会卡到主轴固定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设定的多少啊?我两个都设定的14度,升降舵机也不会卡到主轴固定座啊!

上下11度左右把。舵机臂会卡到主轴固定座。

网友:
换主轴或换拉杆甚至两个一起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下11度左右把。舵机臂会卡到主轴固定座。

这是什么情况?我设定14度都不会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情况?我设定14度都不会卡啊!

你理解错了吧,我意思是螺距顶到头,然后推升降舵会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吧,我意思是螺距顶到头,然后推升降舵会卡到

循环螺距设定小一点试试。我设定的集体螺距14度,循环螺距14度,怎么都顶不到

楼主:
哦那我试试,我现在是正好8度左右,其实也可以设置小一些,难道是螺距尺不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试试,我现在是正好8度左右,其实也可以设置小一些,难道是螺距尺不准了?

楼主你还是拍个油门中立点位置时的照片上来看下吧。别浪费大家时间,我严重怀疑你拉杆或主轴长度不对。

网友:
主轴长度不对

网友:
主轴,拉杆都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还是拍个油门中立点位置时的照片上来看下吧。别浪费大家时间,我严重怀疑你拉杆或主轴长度不对。
...

那。主轴是ALZRC  DFC的主轴,头是我以前的飞越DFC。现在这个状态是遥控器正螺距最大+推的升降舵。  螺距我量了 11.5度。没照照片

网友D:
换pro主轴调拉杆,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的450L换了FBL的头,pro的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pro主轴调拉杆,就这么简单

关键是DFC也卡这正常吗原厂亚拓的主轴和这个是一样长的

网友C:
楼主麻烦再拍多个  FBL 0螺距的照片。 还有最大螺距 还有最小螺距你测了是多少没??  你这个的确是有干涉了。建议检查 遥控混控设置是否关闭。 用K8调的时候 有一步是要求电脑里面调数值另螺距为8度 ,还有一步是令 螺距大概在12-14 度的 我记得我的FBL 设置完8度还有最大最小螺距就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了。
还有个问题,你舵臂用的是哪个孔??之前没上450L 之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麻烦再拍多个  FBL 0螺距的照片。 还有最大螺距 还有最小螺距你测了是多少没??  你这个的确是有干涉 ...

FBL头被我干报废了,  混控一直都是关的。之前  换FBL头  零螺距 ,相位臂就不平。除非把舵机臂像下调。  轴用的就是长轴,循环螺距是8度,没测之前也是零。
稍后我把一些重要的参数发上来您帮我看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FBL头被我干报废了,  混控一直都是关的。之前  换FBL头  零螺距 ,相位臂就不平。除非把舵机臂像下调。  ...

我都是新手大家研究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FBL头被我干报废了,  混控一直都是关的。之前  换FBL头  零螺距 ,相位臂就不平。除非把舵机臂像下调。  ...

另外之前你怎么不将拉杆拧短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新手大家研究呗。

我刚才重新调了下,把升降舵机臂往下沉了一格,拉杆调长了些。前面两个舵机没动重新调了零螺距,现在好了。推升降不碰固定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重新调了下,把升降舵机臂往下沉了一格,拉杆调长了些。前面两个舵机没动重新调了零螺距,现在好了 ...

一般我都是将拉杆调的长度调成大概是0螺距时,十字盘大概在中间的位置。而且三个拉杆长度基本一样。而且0螺距时拉杆与舵臂成90度 两个摇臂也是平的。感觉这样处理一般好少干涉。现在你解决了就好。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都是将拉杆调的长度调成大概是0螺距时,十字盘大概在中间的位置。而且三个拉杆长度基本一样。而且0 ...

这个问题解决了大FBL头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大FBL头就应该没问题了。

不过老感觉你得舵臂短了你查下说明建议多长

楼主:
我舵机臂是原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舵机臂是原厂的

我的意思是球头跟舵机螺丝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球头跟舵机螺丝的距离。

平行的最外面的孔

网友:
我用富丽465机身,飞越FBL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