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请问夜拍为何会有很多杂斑?

楼主(2014-09-09):
我今天利用黄昏后进行了一下夜拍,但是回来一看结果惨不忍睹啊,视频画面中到处都是杂斑,非常影响画面质量,请问该如何处理?

具体情况请看视频截图

可是如果用拍照模式,貌似出来的图像就没有那些杂斑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跟大疆没关系~他们不研究相机和摄影技巧~你先在地面把IOS、光圈、快门等等都调好了~感觉噪点控制的还可以了~再上天拍~自动模式的夜间视频基本没法看~另外这样的光线下也许因为我没在现场~不过就你拍的照片来看也没什么可拍的~IOS调太高本身就很难控制噪点~更何况你光线如此之暗~要不你就后期做个降噪~不过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大疆没关系~他们不研究相机和摄影技巧~你先在地面把IOS、光圈、快门等等都调好了~感觉噪点控制的还可以 ...

貌似拍视频没法调整ISO吧,我的问题是拍摄视频时噪点很严重,可是拍照片时就没问题。这是为啥呢?

网友:
感光元件在低照度时,提高了ISO后产生的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拍视频没法调整ISO吧,我的问题是拍摄视频时噪点很严重,可是拍照片时就没问题。这是为啥呢?

你用的什么机器拍的??我看你广角挺大也没明显变形~应该不是狗拍的吧~拍照效果和视频出来是两回事的~拍照是基本取到了成像芯片的所有点~而视频是取完之后压缩成1080P等像素要是狗拍的好像有个ISO限制~降低一些试试~别的微单之类的就好办了~调成手动模式~都调下再上天~不过这种光线狗基本也就这样了~认识人他们上次去拍个游乐园的夜景还是GH3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机器拍的??我看你广角挺大也没明显变形~应该不是狗拍的吧~拍照效果和视频出来是两回事的~拍 ...

我这个就是vision+自带的摄像头,我最初是担心成像元件有灰尘呢,如果只是噪点就没啥好办法了吧。

网友:
我的卡片像機也有相同現象!
這沒辦法!不過v+白天拍的確實不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vision+自带的摄像头,我最初是担心成像元件有灰尘呢,如果只是噪点就没啥好办法了吧。

V+啊~他的手机调参软件里我记得有可调白平衡、曝光补偿、ISO什么的~只能是试着调调~看看效果~应该会有改善~进灰的话一般是黑点~不会是白点~

网友:
这个价位的大众产品夜拍效果都不怎么样,包括gopro这是如此,除非上单反

网友:
挂单反你就知道了

网友:
场景打灯

网友:
相机不行

网友B:
这属于噪点现象,相机ISO(感光度)越高,越能感受到光亮,适合在黑暗的环境中,但成像质量会下降,也就是噪点多。特别体现在改变光圈大小有限制的相机上,就比如   这种  不能调光圈的相机上。录像时coms要不断地从光学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然后写入卡中。不能调光圈,这就需要很高的感光度(当然能调光圈的话就会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单反,但不会说完全没有,起码要比这强太多)。拍照时不仅有ios,曝光值,快门也决定了进光量,(当然这是电子快门,无非是把当前所感受的光线值进行记录,起到一个记录时间的长短,所以只是张照片就不需要高到要爆的IOS值,所以会有所降低)拍照这是快门长短瞬间的进光量,所以拍照时噪点会有所减少~(你可以看照片上的发光物体没有录像上的亮,就是这个原因){建议能改IOS值得话尽量降低它晚上800就算可以的了}以前是玩相机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啊~他的手机调参软件里我记得有可调白平衡、曝光补偿、ISO什么的~只能是试着调调~看看效果~应该会有改 ...

谢谢回复,不过我确定V+手机客户端能调整的是拍照的参数,对摄像无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噪点现象,相机ISO(感光度)越高,越能感受到光亮,适合在黑暗的环境中,但成像质量会下降,也就是 ...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我确定V+手机客户端能调整的是拍照的参数,对摄像无用啊。

没用么???摄像应该用的摄影参数

网友:
gopro也有这样问题的

网友:
这种级别的相机,这样的噪点正常的...

网友(2015-01-22):
感光度太高,视频里只能在噪点(高ISO)和画面变暗(低ISO)二选一。没办法,无论是vision+的相机还是gopro,镜头的进光量就那么点,试着别拍太暗的地方吧

网友:
投拍apec场地小心抓你

网友:
低感不行,暗部嚗光不足,靠后期去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