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 KDS CHASE360 尾管支撑杆固定座要加热缩管

楼主(2014-09-09):
孔做那么大吧?明显比尾管大!是要加热缩管保护尾碳管。

网友:
用透明胶布解决!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可以想办法

网友:
原廠有跟热缩管加上去的!

网友:
或许个例

网友:
  先套上热缩管在上固定座

网友:
防水电胶布最好   阻力还大

网友:
真让人哭笑不得~~~

网友:
我可以理解为,需要套一个什么软体管,在锁紧固定,金属件不会把碳管刮花了。。。。。

网友:
原厂有配一个热缩套管的,

网友A:
你把固定座方向也装错了,锁緊鑼絲向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固定座方向也装错了,锁緊鑼絲向上的

正解。。。。。。。。。

网友:
360的帖子太少了,看TB的成交量也是寥寥可数。还是不敢下手,再等等看。。。。。。

楼主:
机是好机,空机太贵,电机齿是硬伤,只能用蝎子的电机,建议入空机带电机与电调套装

网友:
装机前,一定要把飞机配件都摆出来,这样就知道配件归类了,避免一些小细节配件没有装上个人建议

网友:
原厂都配有热缩套管,这个间隙就是为预留的空位,你这是从别人处转来的二手机,可能别人在装的时候搞丢了,

网友B(2014-12-17):
小问题 动手随便解决啦

网友C:
热缩管的作用是防止长时间飞行固定座对碳纤管造成暗伤而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