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不能用防打火插头

楼主(2014-09-09):
哪吒和miniosd用上防打火插头无法叠加osd信号,去了就一切正常,反复测试都一样,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一样

网友A:
长期使用中,无影响。。。

网友B:
這跟飛控 mini iosd 好像沒啥關係吧!你換一個試試或者換過品牌

网友C:
不应该吧……供电问题?

网友D:
防打火电阻的阻值改小点试下!

网友E:
F550+NAZA V2+AS150正负极无影响

楼主:
5l说的应该有道理,as150插头,回头我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