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挂单反用什么配置比较靠谱?

楼主(2014-09-09):
想装个6轴,能够挂类似Nikon D800这样的单反,飞行时间15分钟左右。
如果用T810这样的机架,搭配什么组合能够达到?

请各位高人推荐下配置吧!先谢啦。

楼主:
不知这样靠谱吗:T810,朗宇4112s kv320,1555,好盈铂金40A,6s 15000,TL100AAA飞越云台。
求拍砖!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这样靠谱吗:T810,朗宇4112s kv320,1555,好盈铂金40A,6s 15000,TL100AAA飞越云台。
求拍砖!

动力不够,要用大一点的电机。你的起飞重量大约在8KG-9KG左右,你一个电机半油要1.5KG的拉力,41XX的电机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够,要用大一点的电机。你的起飞重量大约在8KG-9KG左右,你一个电机半油要1.5KG的拉力,41XX的电机 ...

有什么好电机推荐吗?

网友:
六轴用双天5015或TM4014   400KV那个级别的,当成其他品牌比照参数购买

网友:
建议8轴,参考大疆在S900页面上的建议:
“S900 可以完美搭配禅思系列云台,包括Zenmuse Z15, GH3, GH4, 和 BMPCC。(Z15-5D云台用户建议使用S1000)目前版本暂不支持5D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