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3D打印机一台,上组装调试过程,求砖~!

楼主(2014-09-09):
很久很久没有来发帖了,人到30+岁,真是自己的时间太少了,没办法谁叫咱是男人啊,男人的责任不能光自己玩的嗨~!
终于有一点固定时间了,玩点什么那,最近3D打印机很火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长篇组装贴,哈哈~!废话说了这么多,翠花上菜~!
从知道有3D打印机后就一直在观望,多年来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但是价格啪啪啪的掉,已经进入我的消费范围了一步一步更新,楼楼慢性子,大家心脏不好的慎看!

开箱大典,好激动。因为之前玩雕刻机就是全自己组装的,结果太浪费时间和精力,最后多花好多冤枉钱,所以这次直接购来全部散件,以后在是用中有问题再改进

先来个开箱图,到了好快的!

楼主:
然后拿掉包装,全部摆在盒子里,方便需要的时候一眼能看到所需零件!

楼主:
先拿出这两件

把螺丝拧进约一半长度,每根都一般长(精度好不好,都在细节了)

装好了

楼主:
碳管和无头螺丝各多一根备用,有条件的可以把碳管长度打磨的更精准一些,我就不打了,家里容易吸到肺里

哥俩好

粘好了,AB胶还可以,没什么味

要凉一会

暂时先找出这些零件

把喉管拧入散热片,有塑料内套的一端在外面

小螺母锁紧

挤出头装上

拧在一起!

扣紧上盖,别用蛮力

装上快接头

放上亚克力隔片

M4螺丝固定在打印头支架上,别太用力,把扣撸了就有的哭了

M3*16螺丝装上散热风扇(带插头那个)

再装上另外一个,这个是两面上螺丝的,风扇的一面是M3*16,另一面是M3*10,那个斜面的半圆夹在风扇和打印头支架中间

安装加热头和测温头

好了,大家期盼已久的睡觉时间到了明天继续更!古耐!

楼主:
因为之前有DIY过一台小铣床,很常规的XYZ结构,所以这次搞了一台三角结构的来玩玩,价格也便宜,体验一下3D逆切削的赶脚!

楼主:
发多了,好像说要审核才能显示出来!
别给删了叫我重新发啊,阿门~!

楼主:
图片被百度收回了,害我重新编辑一遍,万恶的百度,善哉,善哉~!

网友A:
我就是DIY打印机的,这种零件,你自己心里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B:
看起来不是很坚固的样子,打印语言好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DIY打印机的,这种零件,你自己心里要有思想准备

好用么?怎么装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是很坚固的样子,打印语言好学么?

最简单的功能版本,以后可以加装外壳提高强度。语言不用学,只要你会CAD、UG、ARTCAM、3DMAX什么的3D制图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刀路了~!

网友:
怎么写固件

楼主:
今天先装送料机部分吧。
先找出零件

M4*6装上带槽轴承

M3*16*3挤出电机装上,有一个角要装上铝合金柱

少上一个M3*5

比好位置,上紧滚轮

塞进螺母,装上快接头

M4螺丝

挤出机装好了

继续装步进电机座,找出这些零件。

看好方向,每个螺丝上套一个尼龙垫圈。

预装螺丝螺母6对

电机座组装完成

晚了,要碎觉了,古耐!

楼主:
固件我不会写,应该是电脑上安装一个软件,然后接USB线就可以写入了~!

楼主:
我也觉得是啊,好在没有自己零散采购,所需零件盒子里都有了!要是在一样一样采购我觉得就疯了!

网友C:
3D打印机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机给个链接吧

某宝17张的机器

楼主:
稍后马上开始

直线轴承,准备出零件!

先装入直线轴承,然后上紧螺丝螺母

完成,哈哈

各装入一颗螺丝(撞限位开关用的)暂时先上平,以后再调整

要装底座了,激光切割的亚克力板,好先进的赶脚

先把电机座上到底板上(中间没有三角孔那块),注意电机座附近的两个小方孔从上边看,在电机右边,用M4螺丝上紧

完成了。

安装控制面板,装入四个圆柱,传入螺丝

装入驱动部分

完成,装成短螺丝了,换成M3*30的螺丝就OK了~!

用两个细长支架把控制面板装上

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见!

网友:
观看第二波

网友C:
没找到啊,17张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啊,17张 啥意思

大红票 100RMB

楼主:
就要开始更了!

楼主:
继续开始!

准备出零件来

中间的方孔穿入两个小轴承M5螺丝上紧

继续,装限位器,准备零件

用的是M2.5的十字螺丝,看好方向

装好了

M3*10螺丝螺母12对,先带上,不用上紧

装入3对光杆顶丝(M3*10螺丝螺母)

至此,所有零散部件基本组装完成,马上要合体了

组装顶盖,和底座一样,注意那两个小方孔

装好了

楼主:
挤出电机,装顶盖上

光轴6根

插入真的很难插,一身汗

这个相比就容易很多了

这个也还好装,装到底后,把上面的顶丝退出一些,一会要调同步带松紧

安装同步带轮

将同步带剪合适长度安装到卡槽内

装好了

将同步带夹固定在直线轴承座上

打印头连杆装好

调整皮带松紧度,上紧螺丝

连杆另一头装在直线轴承支架上

线整理一下,插上各种插头

完工了,哇哈哈!明天调试!

网友D:
装的挺快,等看调试,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用么?怎么装能好一些~!

打印的零件做机器,已经决定了你打印的东西的精度
至于怎么装。。。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的挺快,等看调试,先

调试的时候小激动,没拍照片,简单说一下吧~!

楼主:
调试的时候很激动,结果没拍照片,简单说一下吧!

首先安装软件和硬件驱动,然后进行各个电机试运行,检查方向是否正确,如反向就把该电机的四角接头反过来插。

然后调中心,点软件中的手动Z向下,把打印头降到最低,看看是否在底盘的中心,如不在中心可调整直线轴承支架上的限位螺丝(改变上止点的位置)

再然后调打印头最低点位置,需要把打印头降到最低,然后看是否刚刚挨住底盘,如果不是,需要同时调整三个电机的限位螺丝。好啦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这个Repetier-Host软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总是运行一会就自动关闭了,有知道的大神来解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零件做机器,已经决定了你打印的东西的精度
至于怎么装。。。不重要了

我个人是想玩一下三角的结构!至于精度,本身挤出的结构,肯定是不能做配合件的,但是打印个空心球啊!玩偶啊!手机支架什么的,精度已经足够了!

网友E:
期待中,我也刚入了一个相同结构的,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中,我也刚入了一个相同结构的,还在路上

后续调试,我还会断断续续的更新,回头你发了帖子叫我去看啊~!

楼主:
经过多次实验,终于打印出了完整的零件,虽然惨不忍睹

继续努力实验中。。。。。。

网友:
真心这样的打印机精度不杂的。

网友:
兄弟,给个链接吧

网友F:
好粗糙的3D打印机,棉花糖制造机CPU控制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粗糙的3D打印机,棉花糖制造机CPU控制版。

棉花糖机还有控制板?我见的都是脚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