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4-09-09):
        不知道该用什么电机和电调,飞控好多推荐KK,也有推荐mwc的,前期练手此方案价格都不高!
预期想法是后期能挂载狗3和二轴云台,5000电池
之前玩固定翼滑翔机,头一次接多轴,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
电调现在不贵了最好一次性到位比如铂金30A

网友:
飞控我觉得你还是换大疆吧,

网友A:
此方案练手可以,但后期不适合挂狗+云台!
玩航模省钱就是更费钱的开始!个人建议玩过固定翼直接上650机架1238桨。NAZA飞控。30A电调

网友:
练手无所谓,这套航拍是没戏的

网友:
电机不行

网友:
还是qq飞控吧,有自稳还能好点

网友:
飞控  CC3D 吧~

网友:
没问题啊。甭听他们吓唬人。上什么铂金30A,大马拉小车徒增重量P用没有,而且还没BEC,不方便用这个飞控。
当然,第一项那没自稳的还是算了。又当然,这套系统不能超视距。再当然,桨改成APC MR可以增加10%航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方案练手可以,但后期不适合挂狗+云台!
玩航模省钱就是更费钱的开始!个人建议玩过固定翼直接上650机架 ...

玩航模省钱就是更费钱的开始!

网友:
炸鸡的起点啊

网友:
新手没基础上Kk的话,很不推荐,没有自稳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方案练手可以,但后期不适合挂狗+云台!
玩航模省钱就是更费钱的开始!个人建议玩过固定翼直接上650机架 ...

那配什么电机呢?貌似四轴的电机和电调配的不好会down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