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失败,什么原因?高手来指点一二。多谢了。

楼主(2014-09-09):
具体细节看视频,全程都是满油门
前面6节电池就正常得很。就这第七块电池没飞起来。个人还是认为问题在电池上面。。

下面的视频是正常的飞行,感觉起飞的时候速度比失败的那次快了一些。

网友:
楼主分析的是

网友:
放电C数达不到

网友A:
也可能是电调烧了,,我之前出现过这个问题,电调烧了还能用,但是功率下降

网友:
动力不够啊!这个动力起来有点困难,况且你拉起的时候角度过大!

楼主:
总共七块电池,其中有六块是一摸一样的。这块是其中之一,为啥只是这一块电池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电调烧了,,我之前出现过这个问题,电调烧了还能用,但是功率下降

多谢提醒,但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性不大吧。至于电调烧了还能用,我确实没碰到过。

网友B:
大迎角失速后炸的,推重比不是很高的话,拉杆最好柔点,你这已经接近四十五度角起飞了(我飞3D机有时才拉这么猛),严重损失速度,还一直保持大迎角,最后失速掉下去。

网友C:
这地方飞飞机?危险不?
连续飞的吧?电调过热保护!

网友:
电池C数小了吧

网友D:
我有6块电池,其中一块是20C格式,其余都是25C的ROC。
水面起飞明显不同,20C的需要更长的滑跑距离
要是你的电池C数都一样,看是不是出问题的电池内阻变大了
C数低或者内阻大会导致同样负载下电压掉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迎角失速后炸的,推重比不是很高的话,拉杆最好柔点,你这已经接近四十五度角起飞了(我飞3D机有时才拉这 ...

起飞的时候迎角确实大了点,但比较两个视频,起飞迎角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个人还是感觉问题在电池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地方飞飞机?危险不?
连续飞的吧?电调过热保护!

昨天我这边当地温度不超过24度,每块电池飞2分半钟,落下来休息5分钟以上,这样的时间安排不至于让电调过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6块电池,其中一块是20C格式,其余都是25C的ROC。
水面起飞明显不同,20C的需要更长的滑跑距离
要是 ...

我的电池都是25c的。经你一说,我想起来我改电池插头的时候曾经轻微短路过一块。可能就是这一块?

网友:
帮你把帖顶起来,让更多人关注。

网友:
看着像是推力不足所致,电池是不是放电不行了

网友:
飞机挺漂亮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的时候迎角确实大了点,但比较两个视频,起飞迎角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个人还是感觉问题在电池上面。
...

即使是电池性能不行,那也不能总靠强劲的推力来弥补损失的速度呀,正常的电池虽能起来,但已经是全油门的话估计余量也不大。再说拉杆柔和点,姿态也更好看。

网友:
我刚入不久  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