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640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10):
我的Ap 640充电器,用平衡冲端口或者并冲版充电的时候,总是不能充电,提示 下面图中这个,用xt60端口充电的时候又正常,卖家说我电源小了,郁闷,27负 40A的电源,如果小了的话,用xt60充电又可以,设置冲值6S,20A 10000的电池有用过的朋友还望各位多指点

网友:
显示电池电压低

网友A:
要接主线,只接平衡线是不让你充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主线,只接平衡线是不让你充得

你也用的这个充电器吗?  他这个不要接主线的  两个不能同时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也用的这个充电器吗?  他这个不要接主线的  两个不能同时接

卖家随机发货过来配的并冲板  就只有平衡借口

网友:
不可能 ,我也是这充电器

网友:
你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