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云台歪脖子??

楼主(2014-09-10):
上次无故下坠炸鸡后把精灵2发回了厂家检修,大疆售后在有炸鸡视频资料提供的情况下还是很给力的,二话不说免费换了个炸脱线的电机云台的一个零件,就是速度慢了点,前后花了3个星期。但是今天无意中感觉H3-2D云台有点歪脖子了,原来印象中是很水平的,于是拿台手机作参照看了下,果然有点轻微歪脖子,大家有这种情况吗?炸过一次我也搞不清是原来出厂就这样还是炸成这样了。。。

网友A:
你的桌子確定是否水平???
如果是水平的話再送修吧!

网友:
确实有点歪

网友:
我也有过,

网友:
我的也歪  据说校准IMU会好 但是!我的还是不行,高级校准到一半就提示飞机过热 需要断电5分钟再校准 但是第二天我再校准 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B:
用X-CAM的说法就是 歪了好啊  多艺术 多好看 挺好挺好(140B已被我砸了 我无法忍受)

网友:
我的歪脖子病没有办法,已经习惯了。

网友C:
你这个歪法 大多这样的 我也这样。歪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我都没炸过机。软件调试我没用过 云台有四个向外延伸由橡胶垫挂起的支架 把镜头上边的那个角的支架 向上弯曲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桌子確定是否水平???
如果是水平的話再送修吧!

水平的,用水泡测过

网友D:
楼主请先做一下飞机的高级校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CAM的说法就是 歪了好啊  多艺术 多好看 挺好挺好(140B已被我砸了 我无法忍受)

入戏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歪法 大多这样的 我也这样。歪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我都没炸过机。软件调试我没用过 云台有四个向外延伸 ...

回头看看物理上能不能调整,总觉得做校准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先做一下飞机的高级校准看一下。

软件提示无需校准也,就怕校准完脖子还是歪又整出其他问题来

网友E:
飞机通电的时候,如果飞控没水平,那么云台通电自检完后,也是不水平的。
你在精灵通电的时候 把精灵一侧垫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通电的时候,如果飞控没水平,那么云台通电自检完后,也是不水平的。
你在精灵通电的时候 把精灵一侧 ...

我试试看,多谢。但感觉应该跟上电的时候位置平不平应该没关系才对呀,在外面飞去哪里找绝对水平的地面呀,拍出来的应该都是歪脖子画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看,多谢。但感觉应该跟上电的时候位置平不平应该没关系才对呀,在外面飞去哪里找绝对水平的地面呀 ...

不需要绝对水平,看着差不多水平就行,不影响拍摄的。

网友:
D:\3D云台水平 水平得不得了!DJI

网友:
水平得不得了!D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