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蓝牙模块手机连接上了。可是没有数据。

楼主(2014-09-10):
如题。手机连接上了可是手机上看不到任何数据。我刷的是2.3的。飞控是mwc 2.5的。是我的app版本旧吗?能发个新版的multiwii EZ gui给我么?最好是中文的。372890105@qq.com

网友A:
跟新旧版无关,第一次接上要绑定蓝牙,然后进入EZ GUI 的设定页选择蓝牙装备,再退出后进入应该就可以了。
另一直连不上,也有可能是TX/RX接反了,把线对调看看大概就OK了。每次我也是这样折腾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新旧版无关,第一次接上要绑定蓝牙,然后进入EZ GUI 的设定页选择蓝牙装备,再退出后进入应该就可以了。
...

现在好了。我重新安装了GUI就可以了。

网友(2015-03-28):
楼主你的四轴能用手机控制吗?怎样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