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 设置 拍摄时间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0):
进那个菜单就显示  如图   求解 ,,现在每次都是 10分钟一段  很恼火啊

网友:
10分钟一段你可以时候拼起来,估计没设置好。

网友:
我也不懂,帮顶

网友:
你说的是文件储存是以10分钟一个视频存在是吧?视频是连贯的吧!那不影响啊!后期放在一条时间线上编辑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卡当初格式化的时候是用什么格式的?还有你用的是不是1080p 60帧拍的

网友:
由于protune设置禁用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啊,设置录制视频的时间间隔可以设置。
某些格式无法更换设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当初格式化的时候是用什么格式的?还有你用的是不是1080p 60帧拍的

1080p 60  对啊!我的就是  这样的,,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啊,设置录制视频的时间间隔可以设置。
某些格式无法更换设置而已。

不指点怎么搞啊!!求指点

网友:
虽然不懂,不过从楼上说的来看,你的录像模式不能改这个设置

网友:
你设置好了也会4G一个文件的,呵呵,录像只支持4G以下的文件,呵呵!

网友:
防止你意外摔机!还能剩下点影像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80p 60  对啊!我的就是  这样的,,求指点

你看看这10分钟拍下的文件是不是差不多4G一个,是这样的话就和卡的格式有关了,FAT32只支持单个最大4G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10分钟拍下的文件是不是差不多4G一个,是这样的话就和卡的格式有关了,FAT32只支持单个最大4G文 ...

那我  把  卡重新格式化一下 用另一种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10分钟拍下的文件是不是差不多4G一个,是这样的话就和卡的格式有关了,FAT32只支持单个最大4G文 ...

求解  用哪一种方法格式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  用哪一种方法格式化啊!

NTFS

楼主:
分配单元大小  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