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牌子的多旋翼

楼主(2014-09-10):
       1、 这架多旋翼搭载的是索尼镜头相机,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多旋翼?                           2、市场上哪儿有索尼镜头相机三轴云台?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有认识的吗?

网友:
很嘚瑟的机子

网友:
这个可能是定制的,包括云台

网友:
目测made in china

网友:
自己做的。diy

网友:
目测是DIY6轴,28级电机,舵机云台

网友:
不错,高大上啊。

网友:
感觉云台好重,你说的索尼镜头相机是QX100么

网友:
铝管吧这是.....自己做!

网友:
这个是DIY的

网友:
看着做工必然是自己做的。云台明显是舵机的。没多大实际价值。减震很难搞好。

网友:
这个估计飞的时间不长

网友:
不知道啊,求助高手

网友:
1.这没有牌子,是自己做的,从铝管机臂看的出来。而且云台的减重孔打的有点多。。。貌似还是舵机的。
2.想要索尼镜头相机,你最好找懂点云台的人帮忙做,有调试空间就行了,找个大点的电机,开源云台板。难度不大的,把你的相机和要用的镜头给他,就成了。不过要商品化的那种效果还是难,只能保证断断续续画面好。

网友:
淘宝已经有q100专用的无刷云台

网友:
电机臂是铝合金方管,应该是自己DIY的,云台像飞度云台,LZ百度下

网友:
自制的吧

网友:
应该是自己DIY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