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改控

楼主(2014-09-10):
我手里有2套JR 655和665的控,FM制式的。
扔了可惜,买新的价格也不菲。
所以想改成2.4G,有没有必要改啊?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把控用在哪种机机上,我觉得没必要,外型上不过就是天线比2.4G长。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合适就收了

网友C:
没什么必要,现在2.4G干扰更多

楼主:
我问到淘宝上,FD的一套2.4G改装模块和接受都要200,觉得没什么性价比了!

网友D:
买个高频头加上去就行。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