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高空什么原因失控?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9-10):
天九控飞机 天八控云台 飞到100米左右高度 遥控和飞机基本垂直 天九失控 飞机返航降落 俺弄不明白了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这个很明白啊,遥控和飞机失去联系而已。换个遥控器试试。很少有人用天地飞遥控器控制飞机的,基本上futaba比较多

网友:
兄弟 你不错了。。看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也是云台和飞 分开的

网友:
上天的摇控就该选好点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你还返航了,我直接翻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明白啊,遥控和飞机失去联系而已。换个遥控器试试。很少有人用天地飞遥控器控制飞机的,基本上futaba ...

一个好控可以避免以后诸多的问题和麻烦,还可以减少损失

网友B:
100米是少的不正常了,天9还不错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财力上futaba。
试试下面的办法
换个环境,可能你飞的地方附近有干扰
接收机换个地方摆放,两根天线放成90度直角,遥控的天线需要横着放,
关掉天8的控飞飞看,会不会失控,不会就是干扰,云台手走远点,
天线有没有换过?我有个朋友玩车的,换了根天线,接口搞错了,内孔接内孔,50米失控。

网友C:
地面拉距测试,看能拉出个几米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米是少的不正常了,天9还不错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财力上futaba。
试试下面的办法
换个环境,可能你 ...

我天九,飞高和远500米也没见失控

网友D:
上图看看飞机接收机怎么放的再说嘛 十有八九是接收机放得不好导致距离很近 我当时用的富斯9+Frsky DJT模组,天线摆放不合理也是150米失控,后来天线改了布局就好了,700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看看飞机接收机怎么放的再说嘛 十有八九是接收机放得不好导致距离很近 我当时用的富斯9+Frsky DJT模组 ...

多谢!是天线摆放的问题 我改了天线摆放 现在没有出现自动返航

网友:
天线怎么放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米是少的不正常了,天9还不错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财力上futaba。
试试下面的办法
换个环境,可能你 ...

多谢 您很有经验 以后向你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拉距测试,看能拉出个几米远?

地面500米没问题

楼主:
两个接收天线都横着放 成90度 我现在是这样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E:
一直用天九,除在冬天极寒情况下冻傻过外,正常情况下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天九,除在冬天极寒情况下冻傻过外,正常情况下没失控过。

零下多少度能冻傻?

网友:
挨得太近了

网友:
零下10以下,容易失控,试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接收天线都横着放 成90度 我现在是这样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方法

有图片吗?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