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在135楼。50米、200米炸机2次。(鸣谢参与分析的大大们)

楼主(2014-09-10):
原因在135楼
小弟入魔2月有余,各种潜水、学习,拜读过各位老师的教学帖,8月初将第一台四轴首次起飞,各种爽飞,各种开心,那时候没想过FPV啊,云台啊,图传啊什么的,只是把JJ飞上天就满足了,
配置如下
飞越650
NAZA LITE + GPS
铂金30A
4108S 380KV
仿APC 1447
两个3S 5000串联
那时候看泡泡老师关于天7LITE的调试问题。虽然老师讲的很仔细,又经QQ亲自指导,但是还有几个当初困扰我的问题可以和比我还白的新手说一下:
1:泡泡老师视频中的天7 只有一个三位开关,所以需要用混控实现2个三位开关所能做的控制动作,现在的新款天7都有2各三位开关,所以只需在控中对着调参软件把舵角设置到相应的区域。什么~?你不知道哪个舵量对应哪个开关~ 可以每个舵量都调调,调的时候看着调参软件中指针位置就是了,完事别忘记把其他的舵角弄回去。
2:关于失控保护,对于失控保护我的理解就是,你提前设置一个参数,这个参数需要调参软件中的指针指向“失控保护”状态(如何调整舵角,请看上边)。然后把这个参数保存下来(遥控器设置中-失控保护-常按遥控器选择键中间的圆键),当飞控发现失控了,他就会触发这个状态将指针指向失控保护。完成了我理解的所谓的保存这个参数之后,别忘了把舵角再调回刚才可以切换状态的数值!说的不对请老师们纠正。
------------------------------------------------------------------------------------------------------------
准备下一JJ 配置如下
飞越680
NAZA V2
铂金30A
IOSD MINI
4108S 380KV
12寸浆
6S 5000 两块
3+
H3 3D 云台(已送修)
1W 创兴科图传
首次起飞的时候一切正常,降落摸摸电机,看看电调什么的就起飞了,(没换电池IOSD叠加过来的数据比较多,外加自己得意忘形,JJ50的时候忽然不受控制向一方倾斜,这时候本能的看了一眼电压 21.6V(是否电压过低了?)空翻坠落,砸在了一个路标牌子上卸了一部分力掉在地上,损失如下:
机臂插进中心版,电路损坏,短路后电池冒烟报废:

IOSD连接线烧焦,送回大疆检修

电机电调没有损失(自认为)后来每组都经过测试。

H3 3D 俯仰轴怀疑电机轴损坏(电机转,云台不动)

家有贤妻,老婆为了鼓励这项健康活动,偷偷买了IOSD MINI 鼓励我。
然后开始了维修工作。因为家里还有很多1447浆,原来的680装不上,所以改装810轴距,
配置:
飞越680(改810
NAZA V2
铂金30A
IOSD MINI
4108S 380KV
6S 10000 2块垃圾电池(后边有讲解)
9*2  (为了报答老婆送IOSD 飞手和云台手分别控制。事后才发现太傻了,她根本不会啊~~
3+
蜻蜓S360 滑环云台
2W 图传

昨天晚上,带着爱妻出去飞爱J。。谁知道这一去就炸成灰了。
天气:晴朗无风!
因为上次炸机的经验,这次紧盯着电压,顺利起飞后,23V就下来了,第一块电池飞了大概10分钟。

换电池,起飞后上升至2005分钟左右(电压24V+)突然发现JJ向一侧倾斜,因为有云台,所以马上看是不是媳妇在操作云台,一看不是!冷汗就出来了,再看显示器的时候发现屏幕中间的水平线已经歪了大概30度,再然后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事JJ就翻了,200高空直砸水泥地,只顾得上大喊一声小心脑袋。。。还好一般我都是晚上出去玩,没有什么人。。。钱包出血,人也出血。。急得今早犯痔疮啊。。。
这次是直接200高空拍在水泥地上,没有上次幸运
损失:
GPS 不知所踪,半天找不到(怀疑被浆打飞,在GPS残余的连接线上发现了浆打的痕迹)
6个电机全部损坏(用手都弄不转了)

6个电调还没试,就算是好的以后也不敢用
机架 机臂就别提了

图传

接收机

云台散架

3视频只有声音,没图像。

IOSD

飞控外观受损

以上还只是目测的损失,没上电测试。

视频: 老师们帮忙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1分钟开始是老婆操作云台玩, 150秒的时候开始侧翻!
总结经验如下:
1,刚入魔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大师在帖子里说过: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当时没有在意,现在追悔莫及!
在某宝上图便宜买的垃圾6S 3S 第二次炸鸡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电池的原因。但是奉劝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因为省这点钱而买垃圾电。否则真的会后悔.
2,小弟的显示器带有DVR (VCR?记不清了。) 可是两次炸机都是因为不信邪而没有使用。后悔!
3,在上高空之前切记切记在低空进行测试,测试的越多越好!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V2的原因,反正以后不敢用了,下一个目标双子星。而且为了迎接10几天后即将诞生的新生命,我的小天使,那个即将3岁入作协,4岁得奥数,5岁弃文从武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小家伙,小弟决定暂时退魔,兄弟们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日后自当江湖相见。。。。。

上一张JJ的遗照。。。

祝大家爽飞,永不炸机!

楼主:
沙发自己做。。。

1楼写不开了, 二楼说明电池的图片,下边2各都是超级垃圾电池,千万别买。。。

网友A:
沙发没了板凳可否?

我自信的提着我那漂亮的白色devo10来到了飞场,远远的一个哥们,看到我很是激动的大喊了“华坑来了,大家快迫降!!!!!!!!!!!!”,我只见天上的飞机都在高速朝地面飞来,于是我轻轻的波动了d10的开关,一个人翱翔蓝天。

网友A:
吐槽下,楼主既然买 老虎电池,垃圾电池一个,虚标严重!
好鸡鸡都被这电池给糟蹋了!建议楼主吧这个电池丢了,降压特别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吐槽下,楼主既然买 老虎电池,垃圾电池一个,虚标严重!

就是咧,帖子写不开了,下边两个电池大家千万别买,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没了板凳可否?

有这原因吗~?   就算干扰也不至于直接翻机啊,大不了飞远了嘛

网友:
呵呵,和我的想法一样的。还是多注意点,小心飞。

网友B:
多高掉下来的?

网友:
损失很大,在所难免

网友C:
让你退魔的架势哦

网友D:
IOSD MINI出不出,坏的也行,,QQ:10201682

网友E:
土豪新手不练模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高掉下来的?

视频中是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SD MINI出不出,坏的也行,,QQ:10201682

什么都不出。全套留纪念

网友:
。。。这损失。。不输于一台700的价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新手不练模拟器吗

不练。。。 模拟器也模拟不出飞控或者电池故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练。。。 模拟器也模拟不出飞控或者电池故障啊

果然是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退魔的架势哦

暂时退一下下。。。 马上当爹了, 过一段时间 嘿嘿

网友F:
视频前段看,机器在空中就不太稳定,一直有点抽,连云台都无法消除的晃动,证明幅度比较大了。鉴于你是用的炸过一次的电机,电机是否因为第一次炸机造成震动或者转动不常?你自己的测试是否可靠科学?
大机器了就该用iOSD M2,miniosd是便宜,但是不能记录数据,连炸两次也找不到原因。
从你安装桨的方式来看,就是错的,由此可见,经验不足,整机安装是否有隐患,值得怀疑。地面测试不充分就爬升这么高,还选择了危险系数高的夜航,操作过程是否遗漏了注意事项,也值得思考了。
另外,换飞控是不解决问题的。

网友G:
这么多设备,你又在那么复杂的地方飞,还敢用天7,失误!等你归来吧

网友H:
好像是天津之眼。

楼主换个飞控试试吧。

网友I:
楼主节哀,准备下一个大挑战!

网友J:
这个明显是云台控制器或者是飞控的问题,你看一开始云台抽风,歪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前段看,机器在空中就不太稳定,一直有点抽,连云台都无法消除的晃动,证明幅度比较大了。鉴于你是用的 ...

谢谢指点。。

视频前边我截下去一段没用的,起飞一直观察着机臂,倒没有不平稳,云台确实抽动,是云台自己的毛病,还没来及调整,视频最后
好像是5、6号电机那方向向上抬起造成翻转的。。。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不是很懂,没炸过机没经验嘛,我也是用V2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设备,你又在那么复杂的地方飞,还敢用天7,失误!等你归来吧

~嘿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天津之眼。

楼主换个飞控试试吧。

没错,天津之眼~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明显是云台控制器或者是飞控的问题,你看一开始云台抽风,歪过去了。

云台DU立于飞控的,和飞控也就是通过图传和IOSD连接。独立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节哀,准备下一个大挑战!

谢谢~~~

网友K:
我也发现了哦,感觉你的桨夹就装错了,桨垫应该在桨上边盖着吧,这样桨座上的螺纹才能对桨起到固定作用。你这样装很可能在高速旋转情况下让桨脱扣失速的。也许炸鸡跟这个有关,纯推测。楼主还需要多补一些相关知识哦,注意细节才好哦!另外祝楼主的小宝宝健康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前段看,机器在空中就不太稳定,一直有点抽,连云台都无法消除的晃动,证明幅度比较大了。鉴于你是用的 ...

浆装错啦~~? 怎么错啦。。。~?

网友L:
專心做爹爹吧
會不會是干擾問題?
沒電也不致於反機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视频前边我截下去一段没用的,起飞一直观察着机臂,倒没有不平稳,云台确实抽动,是云台 ...

先玩玩小四轴,多积累点经验再上大机器吧,看你老婆还给你买设备,多少人羡慕啊,没用两次就烂了,可惜了你老婆一片用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发现了哦,感觉你的桨夹就装错了,桨垫应该在桨上边盖着吧,这样桨座上的螺纹才能对桨起到固定作用。你 ...

啊 ~~??  我没有特意看过怎么装这浆,就是一次在看一个帖子的时候, 那楼主是给电机照的特写,浆就是这么装的,我以为大家都这么装。。。

感谢祝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專心做爹爹吧
會不會是干擾問題?
沒電也不致於反機吧。

嘿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玩玩小四轴,多积累点经验再上大机器吧,看你老婆还给你买设备,多少人羡慕啊,没用两次就烂了,可惜 ...

四轴最近也玩不了了。。。马上就生孩子了, 暂时退魔 嘿嘿

谢谢您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装错啦~~? 怎么错啦。。。~?

电机的桨座上面你没发现有齿痕?那是用来装上桨之后增加摩擦力的,桨装上后,先套上垫片,再上螺母,垫片压在桨的上面,增大受力面积。
而你的安装方式是,把垫片装在最下面,这样桨装上后,不光容易在运动中打滑,更有可能因为锁紧螺母与桨的接触面积太小,受力不均开裂,高速旋转射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视频前段看,机器在空中就不太稳定,一直有点抽,连云台都无法消除的晃动,证明幅度比较大了。鉴于你是用的 ...

桨垫应该在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发现了哦,感觉你的桨夹就装错了,桨垫应该在桨上边盖着吧,这样桨座上的螺纹才能对桨起到固定作用。你 ...

是不是把那个垫片反过来扣在浆上,再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桨垫应该在桨上面。。。

  飞了半天 浆都没装好。。。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那个垫片反过来扣在浆上,再拧螺母~?

垫片不用倒扣过来,直接扣在桨上面。

网友N:
格式电池???也不好吗?????
  我买的是狮子电池不知道好不好呢??

网友:
没有数据记录吗!!

网友:
桨还真的是装错了。。。。。

网友:
你一开始就打算用??、双子星飞控啊??? 在买 一个降落伞, 把损失调到最低,,,,不过双子星飞控支持 sbus的插口或者遥控器

我玩的就是零度飞控,,dji炸鸡很厉害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那个垫片反过来扣在浆上,再拧螺母~?

是要吧桨夹在桨垫和桨座中间的,然后上边用螺丝固定。桨座上的螺纹是给桨用的。我怀疑你很可能是桨脱扣了。

网友O:
光视频看不出原因的!!!炸过一次的话就更不好说了!!看上去不像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垫片不用倒扣过来,直接扣在桨上面。

谢谢。。。。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格式电池???也不好吗?????
  我买的是狮子电池不知道好不好呢??

不适格氏, 格氏下边那两个

网友P:
电池最好不要放在上面,电源线有可能干扰罗盘,一般向一个方向飞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电池最好放下面,淘宝上有第三方下挂电池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要吧桨夹在桨垫和桨座中间的,然后上边用螺丝固定。桨座上的螺纹是给桨用的。我怀疑你很可能是桨脱扣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电池最好不要放在上面,电源线有可能干扰罗盘,一般向一个方向飞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电池最好放下面, ...

好吧。。。谢谢~~~~

网友Q:
安慰lz,所幸没人员伤亡!
与其他设备无关,桨安装严重错误引起的事故,我看了一下手头4108没装上去的东东,压片不能放在桨下面,压片要压住桨,然后用螺母上紧,压片放在下面的话,螺母上得再紧都没用,桨与安装座之间基本没了摩擦。。。。。。
另外,推定全损,外加狗3第三者责任,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光视频看不出原因的!!!炸过一次的话就更不好说了!!看上去不像是电池的问题!!

等待下次装机。。嘿嘿 吸取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安慰lz,所幸没人员伤亡!
与其他设备无关,桨安装严重错误引起的事故,我看了一下手头4108没装上去的东东 ...

感谢安慰。。。
问题吧~ V2六轴以上不是有射浆保护吗。。。  而且一点自旋都没有,直接翻了啊。。

网友R:
看你视频不像是电池的原因啊..按照我以前的经验..电池电压不够的话应该是慢慢降高度...油门比平时的大...你这个看上去完全是飞控抽筋...是慢慢歪然后才翻的..
如果是虚焊之类的原因应该是直接断电

网友M:
引用 楼主:
飞了半天 浆都没装好。。。让大家见笑了。。。

不存在啊,我们都一样,不断发现问题!顺祝兄弟喜当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你视频不像是电池的原因啊..按照我以前的经验..电池电压不够的话应该是慢慢降高度...油门比平时的大...你 ...

是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动力还很充沛,忽然就翻了。。 而且翻的不适很迅速,有大概1-2秒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存在啊,我们都一样,不断发现问题!顺祝兄弟喜当爹啊

谢谢祝福!

网友S:
没砸到什么东西 已经是万幸了

  现在我的 野百合 不都敢上天了   越飞胆越小  本身懂电子 发现 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动力还很充沛,忽然就翻了。。 而且翻的不适很迅速,有大概1-2秒的时间

飞控越复杂 故障率越高..估计kk因为飞控原因炸机就很少...mwc我炸机都是操作原因或者虚焊或者电调...飞控原因炸机也没正事确定过...pix炸机有两次不明原因...

网友T:
810的机架,你应该换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砸到什么东西 已经是万幸了

  现在我的 野百合 不都敢上天了   越飞胆越小  本身懂电子 发现 有可能 ...

本身下班比较晚,上班也比较忙,歇班时间很少,所以都是夜深人静出去玩~ 昨天就有一个大爷围观,炸机后还帮忙找半天零件。。

网友U:
炸得再惨也没事,关键不是炸人,楼主应该感到欣慰

楼主:
引用 网友U:
炸得再惨也没事,关键不是炸人,楼主应该感到欣慰

对,万幸万幸没有人员伤亡。。。

网友:
这……损失这么多都没搞明白到底为啥,真心土豪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本身下班比较晚,上班也比较忙,歇班时间很少,所以都是夜深人静出去玩~ 昨天就有一个大爷围观,炸机后还 ...

赶紧玩吧  等有宝宝了  你最少3年别想玩

网友V:
引用 网友F:
视频前段看,机器在空中就不太稳定,一直有点抽,连云台都无法消除的晃动,证明幅度比较大了。鉴于你是用的 ...

完全同意,另外你的侧翻不是瞬间侧翻,我听声音,感觉风力很大!如果是电池的问题,那么会瞬间失去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T:
810的机架,你应该换飞控,

泡泡老师好。。。
下一个打算双子星或者悟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飞控越复杂 故障率越高..估计kk因为飞控原因炸机就很少...mwc我炸机都是操作原因或者虚焊或者电调...飞控 ...

下次就直接高端飞控, 应该会比中端的稳定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赶紧玩吧  等有宝宝了  你最少3年别想玩

~~~ 我最近一直在自我安慰, 不至于3年吧。。。。。
3年之后也许A2 就卖1000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V:
完全同意,另外你的侧翻不是瞬间侧翻,我听声音,感觉风力很大!如果是电池的问题,那么会瞬间失去动力
...

风应该是浆吹下来的,当时地面一点风都没有,空中就算有,也不会把JJ吹翻。。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下次就直接高端飞控, 应该会比中端的稳定些吧。。。

DJI......还是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R:
DJI......还是要小心

嘿嘿  好吧, 最近开始研究零度  反正马上也没时间出去玩了。安心研究

网友V:
引用 网友R:
DJI......还是要小心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绝大部分都是认为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好吧, 最近开始研究零度  反正马上也没时间出去玩了。安心研究

零度双子星貌似很屌的样子..不过没接触过..

网友V: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好。。。
下一个打算双子星或者悟空了。

泡泡老师的意思是,你的轴距已经超过了NAZA极限,一般来说,NAZA不能超过700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绝大部分都是认为原因

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 我百度了半天零度飞控的说明书。。。楞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V:
泡泡老师的意思是,你的轴距已经超过了NAZA极限,一般来说,NAZA不能超过700

额。。。看来真要换飞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看来真要换飞控了

NAZA 说明书写650,实测一般都是700内,不是没人用NAZA飞大轴距,你的动力余度一定要足够

网友R:
引用 网友V: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绝大部分都是认为原因

你可以当我没说..反正这视频看不出动力系统的问题..射浆什么的也不是这样炸的

楼主:
动力应该是没问题,刚装完机的时候,用手按住两个机臂,让媳妇退油门,感觉动力很充沛。。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可以当我没说..反正这视频看不出动力系统的问题..射浆什么的也不是这样炸的

我也觉得不是电池原因,JJ下坠的时候,图传还在工作,手里的显示器还有显示,也不应该是射浆,也许是浆松了,那条机臂动力不足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 我百度了半天零度飞控的说明书。。。楞是没有。。。

是你自己没找到吧?
http://www.zerouav.com/cn/service/Download/Manua/

楼主:
引用 网友T:
是你自己没找到吧?
http://www.zerouav.com/cn/service/Download/Manua/

零度官网我都一直没找到。。。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V:
引用 网友R:
你可以当我没说..反正这视频看不出动力系统的问题..射浆什么的也不是这样炸的

什么都看不出,却能看出是飞控问题,好极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零度官网我都一直没找到。。。 谢谢泡泡老师!

你也可以去上课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013&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也可以去上课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

好的! 谢谢!

网友W:
LZ损失惨重,同情,万幸没炸到人~看你V2的配置倒是没什么问题(我有一台基本一样的,只是电机牌子不一样),从你的情况看炸鸡与电池应该无关,2次都是飞行中倾翻,除认真检查调参参数外,重点应该查查控制及动力系统,有些小细节极易导致严重后果,比如电源线、信号线的走线要做好保护防止与碳板短路,虚焊问题,电机有无堵转,有无空中断桨?看你上面的桨的损坏状态,貌似质量比较差,4108电机用1447是否也大了,我用1340或1238的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W:
LZ损失惨重,同情,万幸没炸到人~看你V2的配置倒是没什么问题(我有一台基本一样的,只是电机牌子不一 ...

谢谢~  今天回家尸检。。。

网友R:
引用 网友V:
什么都看不出,却能看出是飞控问题,好极了

你能看出肯定不是飞控的问题也是极好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谢谢~  今天回家尸检。。。

还有哦,680改810不建议,我只敢改到730,起飞总重量不超过4KG,16的小碳管震动会很大,特别是负重后,震动过大对飞控也有致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能看出肯定不是飞控的问题也是极好的

我们就别逗嘴了

网友:
这和电池遥控毛关系,这种电池和天7我用在h4上飞了不下百来个架次,没发现问题,经常全油门爬升也没问题,只能说楼主这飞机电机可能有问题,就像19楼说的,电机摔过,正常飞行看不出来,大负载爬升后发热可能造成电机轴卡涩,输出下降,飞控为保持平衡加大输出,最终摔机,视频一开始机架就抖就应该检查原因而不是盲目飞高。只能说,太大意了得意忘形,和我之前第一架飞机飞丢一样。这是在老婆面前卖弄,老婆说快回来太远拉,我说还能更远更高就飞没了!!!

网友:
奇葩啊……是这么安装浆的。

网友:
竟然用 天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还有哦,680改810不建议,我只敢改到730,起飞总重量不超过4KG,16的小碳管震动会很大,特别是负重后,震 ...

恩,开始也怕振动会大,后来装好之后感觉还可以,就上天啦。。。下次买真的810或者960。。

网友X:
虽然把桨的垫片装错了,但不一定是炸的主要原因;说遥控、电池垃圾、飞控犯傻,也不一定,很多人用得好好的;这些都不一定但都有可能。。。。这不是废话吗?其实不是废话,因为人和机器都没有做到万无一失的可能,你能做的就是尽量规避风险,飞行要远离城市和人群,想想这堆东西要是砸到人。。。
恭喜楼主要当奶爸了!以后带着老婆孩子多去拍拍青山绿水,打打野战。。。。。。

网友Y:
引用 网友N:
格式电池???也不好吗?????
  我买的是狮子电池不知道好不好呢??

狮子电池还凑合,就是虚标不少,按标称的8x%吧

网友:
这有点惨

网友:
换零度,那反人类的设置方式和说明书,可以让你再炸出去一大堆娃儿的奶粉钱。
其实,规律就是这样,有的人,从来没炸过,有的人,就是不停的炸。

网友Z: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楼主应该多补充基础知识啊。祝楼主宝宝健康成长

网友AA:
楼主你好:就個人之经验天上飞的一是平稳落地,一是有問題着陸或是炸机。所有玩遥控之模友要有心理準備,在天上、在水面、在地上它都離你而去什么事都可能発生所以一定要小心安全。我本人是從模拟练習後才外出试飞的。至于遥控器可選好一些從9通開始,因在手里基本不会炸的及可用多年、至于jj及其它配件可選一般比较多人使用之類型,炸了都不太傷銭包,遥控模型都是高消耗的。待技术练习好後才上高檔次之選。以上是本人多次炸机後的一些心得。祝各位開開心心起飞平平安安着陸bye bye。

网友AB:
顶天津摩友啊!有机会一起别放弃啊!!!

网友:
新手同志应当谨慎小心,起飞前检查各种事项时必须的,因为这东西不想固定翼能滑翔。一出问题没有及时改出那可是直线下降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贪便宜买了块3s5400ma的老虎电池,垃圾的一塌糊涂,看看那些好评全假的吧,真想把奸商狂揍一顿,一分钱一分货,还是别贪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虽然把桨的垫片装错了,但不一定是炸的主要原因;说遥控、电池垃圾、飞控犯傻,也不一定,很多人用得好好的 ...

还是这位兄弟说的实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楼主应该多补充基础知识啊。祝楼主宝宝健康成长

谢谢祝福~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你好:就個人之经验天上飞的一是平稳落地,一是有問題着陸或是炸机。所有玩遥控之模友要有心理準備, ...

老兄好文采~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顶天津摩友啊!有机会一起别放弃啊!!!

好啊好啊!  有机会找你一起玩

网友:
楼主老婆真心好啊  那么支持你      像我这样没米之人这样炸哈..............

网友:
损失惨重啊

网友:
只能说楼主心太急,还夜航!还有,请问,除了控,一共多少?

网友:
出问题得找原因啊,盲目责怪于事无补啊

网友:
桨打滑导致某些臂动力损失,平衡被破坏而炸机。

网友:
看的好揪心。。。这一套套设备换的。。。。
首先感觉电池是大问题。好比加油,97的车非加90号油能靠谱么。其次你始终炸,不知道你是什么模式飞行,是gps模式飞行么?在飞机失控的时间,不管什么模式都应该条件反射的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许还能救一下。再就是城区飞行受干扰很大对gps。
好好陪老婆吧。孩子大了再继续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好啊!  有机会找你一起玩

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Y:
狮子电池还凑合,就是虚标不少,按标称的8x%吧

咋样看虚表的电池呢???     那你推荐电池可以?不算虚表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 我百度了半天零度飞控的说明书。。。楞是没有。。。

我有啊,,你要零度的那个说明书?
s4v2?
x4v2?
x4p?
双子星?

你加我qq把,我也从dji换玩零度的,

156590053  我的qq!

网友AC:
楼主用的都是很高端的,建议新手先从4轴非航拍练起,航模不是花钱就可以掌握要领。新手找老手同飞是很必要的,再忙周末去飞场请教一下受益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咋样看虚表的电池呢???     那你推荐电池可以?不算虚表的电池????

过程都是泪啊,横向比较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用的都是很高端的,建议新手先从4轴非航拍练起,航模不是花钱就可以掌握要领。新手找老手同飞是很必要 ...

亲。。。我们这玩这个的太少了。。。 哪来的飞场啊,, 只有一个俱乐部,还没去过呢

网友:
损失相当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练。。。 模拟器也模拟不出飞控或者电池故障啊

我也没有练过,直接上的6轴

网友:
每次炸鸡都是有原因的~ 飞机飞高之前一定要经多次测试稳定后才能 去高飞 去做航拍任务的啊!    楼主这个问题,个人觉得不像电池问题~  按我经验。螺丝松动,或者是飞控这2者问题比较大。因为我有过几次就是因为螺丝松脱而照成的,高频的振动,没上紧的螺丝很容易松的,上紧的都怕松! 因为便宜的电池我也有在用的

不过LZ 好多配件都跟我通用,不知道坏的配件是否有意出售 做修补件?欢迎Q我807401216

网友:
惨烈,一点也不悲壮。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发现了哦,感觉你的桨夹就装错了,桨垫应该在桨上边盖着吧,这样桨座上的螺纹才能对桨起到固定作用。你 ...

对喽!桨垫竟然放在桨下面,桨的两面都是光面,可能有桨高速打滑,所以翻了!和电池关系不大,狮子电池我一直在用,还算不错的~~~~~~~~~~

网友:
1 炸过的电机 不用
2 低空未作充分调试

网友:
会不会天津之眼的霓虹灯干扰??

楼主:
炸鸡原因大概找到了。。。。
不是射浆,不是电池,不是飞控,不是干扰!
昨天晚上又仔细尸检一次,发现安装GPS那个可折叠的杆子的底座的插孔里(有点绕嘴。。。)没有任何支撑GPS碳管的残留物。原贴中也说了,炸机后半天没有找到GPS的尸体,而且GPS链接线上有浆打过的痕迹!
综上所述,GPS支撑杆空中与底座脱落,被浆打飞,然后侧翻炸机。。。
哎。。没想到折在了一个小小的顶丝上。。。估计很多兄弟看完这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往底座孔里灌胶吧。。?哈哈  别忘了上边还有个孔。。
。感谢这几天回帖的朋友们~

楼主:
第一个回家灌胶的

网友W:
你确认开了GPS模式?第一次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确认开了GPS模式?第一次的原因呢?

肯定是gps 我习惯升空稳定后开gps,第一次可能是电压的事。

网友:
我是两颗螺丝固定

网友:
装的桨就是个大错,垫圈要在桨上面,用螺母压着,不是桨压着垫圈,很容易松动的

网友:
恭喜楼主查明真凶,看视频是慢慢翻倒似乎符合。。。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原因,你说电池有问题,我都不敢飞了,我手上都是这种电池,看来飞前检查很重要,一颗小顶丝导致这么大的后果,可能真的之前很多人炸鸡都是类似的原因呢!

网友:
完蛋了,还买零件啊。这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原因大概找到了。。。。
不是射浆,不是电池,不是飞控,不是干扰!
昨天晚上又仔细尸检一次,发现安 ...

赶紧回去灌502😓

网友:
表示慰问。
这个问题你得仔细检查一下,不一定是电池引起的问题,看了你的图片,这么好的配置为什么还有这么垃圾 的桨

还有21.6V的6S电压,这样算下来单片只有3.6V了

你仔细检查你飞控里面的降电压报警是不是开关的。我有一次也是遇和你同样的问题,向一偏侧翻炸机。结果检查原因是电压过低引起的无动力。所以以后的LITE V1 V2我都是把低电压报警关了的。
希望你早日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居然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原因大概找到了。。。。
不是射浆,不是电池,不是飞控,不是干扰!
昨天晚上又仔细尸检一次,发现安 ...

我有和你相同的炸鸡经历,我炸鸡的经过和你描述的很像,但是我的机器炸下来的情况经检查基本可以排除你的说gps的问题,因为的我的gps的杆子炸断了,底座再机架上是完好的
dji因为gps炸鸡的情况很多,论坛上有很多爆料(监控), 这应该是属于dji飞控软件的问题.

网友:
用天地飞怎么了,我就是天地飞,好几年了,没失控。

网友:
我的飞机和楼主的差不多!我个人认为你电池上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上置6S电池时,我的飞机好几次都出现了短暂失控,但是很快恢复!原因是你的电池上置,导致重心偏上,NAZA在算法运算中出错。如果你把电池放到下方,你会发现操作比你电池放置上方要稳很多。由于你飞的高,空中气流大,重心偏高,导致你飞机乱晃,打到你未上紧的GPS,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你的JJ还能复活,你试试电池的位置调整,再试试操作的手感,愿你的JJ安息!

网友:
桨应该装在压片下边 ,是不是因为桨装错  造成射桨了?个人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要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事故,要把别人的炸机当成自己的炸机,吸取教训,起飞前做好各项检查和充分的准备,谢谢分享,祝你的宝宝健康快乐

网友(2014-11-29):
好惨烈的炸机,望楼主尽快恢复回来。话说视频里面那个是不是天津之眼?

网友:
楼主说了事   我也炸鸡了·····

网友:
看着最后  感觉是惊心动魄啊!!楼主节哀!

网友:
果然如此,你说你急着用钱,我就把飞控的钱打给你了,没想到你也是个骗子,你说你飞控是测试后正常的,发来后连电脑都没反应,钱打给你了就,把我拉黑了,旺旺也拒加好友了,现在也肯定的确定你是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