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会baozha吗

楼主(2014-09-10):
电池会因为各种原因爆炸吗,比如炸鸡,把电池炸变形,或者,飞机炸鸡飞到水塘里面,或者充电电流过大,哪种情况会爆炸,有没有电池爆炸过的,威力大不大?

网友A:
炸鸡,会;充电电流过大,会;掉水塘,不会;威力,都很大

网友B:
一般是会剧烈燃烧引发爆炸,如果人在现场的话,最多也就电池废了,如果充电时发生燃烧或爆炸而人又不在现场的话,损失的可能不止是电池,或许会引发火灾,所以,我也在想给电池找个防爆的金属箱用来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会剧烈燃烧引发爆炸,如果人在现场的话,最多也就电池废了,如果充电时发生燃烧或爆炸而人又不在现场 ...

人在场不会炸伤人吗?不在场更安全,最多损失财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会;充电电流过大,会;掉水塘,不会;威力,都很大

炸鸡当时没炸,会有后遗症吗以后会爆炸吗,会炸伤人吗

网友:
会突然剧烈燃烧,先是冒出浓烟,接着起火。这个场面我见过。我想因为外皮很软,不会爆炸吧!

网友:
会烧起来 炸不会的 外面的皮脆弱的 炸不起来  爆来的话威力也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当时没炸,会有后遗症吗以后会爆炸吗,会炸伤人吗

炸鸡当时没炸,如果电池没有冲击变形还能正常放电问题不大;如果冲击变形甚至产生异味了,必须要隔离处理,很有可能会爆炸。

网友:
不会,但受到猛烈撞击,或投入火中,短路,可能会燃烧

网友C:
我经历过,当时四轴炸鸡,电池被摔扭曲了,心想掰掰正或许能用,哪想到刚一掰就冒烟,吓得我赶紧扔地上了,过会儿就听嘭的一声,声音不大,威力也不大,就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有点吓人的,爆了后就冒大量的白烟,电池起火,我在边上看着它烧,第一块锂芯烧了后,第二个锂芯爆掉,燃烧,然后第三块,烧完后整个房间都是白烟,伸手不见五指,怪吓人的。后来想想还好反应快,不然手上得掉皮了

网友:
剧烈燃烧!

网友:
能量密度越大,爆炸起来越恐怖。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在场不会炸伤人吗?不在场更安全,最多损失财产,

楼主想多了,如果这么厉害,恐怖分子就不用找TNT了。

网友:
新手想补充问下平时存放锂电池也会有自燃爆炸的危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历过,当时四轴炸鸡,电池被摔扭曲了,心想掰掰正或许能用,哪想到刚一掰就冒烟,吓得我赶紧扔地上了, ...

确实是这样。感觉你是在复制我的话。

网友:
锂电池碰撞后,很容易引起内部短路,导致燃烧,因为锂电池密封的,燃烧导致爆炸也很常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经历过,当时四轴炸鸡,电池被摔扭曲了,心想掰掰正或许能用,哪想到刚一掰就冒烟,吓得我赶紧扔地上了, ...

有过同样遭遇,其实更怕的是伤到别人

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过同样遭遇,其实更怕的是伤到别人

注意安全!

是啊,机机炸掉是小事,伤人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