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四轴在天上飞,被吹翻,飞行器靠自稳再翻回来?

楼主(2014-09-10):
如题

网友A:
我翻了就自动到地上了

网友B:
有的有的。见过x650用悟空飞控,撞上电线后空翻,然后自稳继续飞的,下面是河

网友C:
连玩具四轴都可以

网友D:
f450用apm做过一个脑残试验:上升20米左右降下来嫌慢,油门关完。马上就出现类似失控状态,幸亏没冷静的快,推油门没推到顶,结果经过几次剧烈调整终于恢复平衡。此时已在降落点10+米以外。

网友E:
翻好几圈都能稳过来的

网友F:
可以的,空域足够的情况下能够改出的

网友G:
有高度就行......大概十几米,我是说我那架推重最小的那架

网友H:
我四轴掉书上然后一推油门掉下来都翻回来,,更别说手抛什么的了

网友I:
论坛看过一个视频、精灵高空停机然后再重新启动飞行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