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四轴总是朝一个方向飞求指导

楼主(2014-09-10):
昨天发了一篇关于我的迷你四轴配置,今天测试了,一推油门飞机总是朝一个方向飞走(我没有使用方向按键,只是推油门),请大神们指导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好几架飞机都是这样,我要实现推油门实现飞机悬停怎样调节呢,这个是否需要调节PID呢,求遇到同样问题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遥控器微调也没用吗?

网友B:
没有gps定点..基本很难 短时间几秒悬停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机架重心造成的

楼主:
调试是不是很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微调也没用吗?

我这个是手机控制的没得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gps定点..基本很难 短时间几秒悬停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机架重心造成的

这个一推油门就向一个方向飞了

网友:
主控板一定要放水平。你这个我没玩过,我有NANO QX  对频时机子只要不放水平,就你说的一加油就跑偏,只要水平位置对好频飞的超爽。你可以试试。

楼主:
是放平了的,有些可能是机架和电机座没有放平导致的

网友C:
你是每次起飞都往一个方向飞?还是每次起飞方向都不一样?我是后者,听闻是没有GPS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每次起飞都往一个方向飞?还是每次起飞方向都不一样?我是后者,听闻是没有GPS的缘故。

往不同方向飞是因为没有参考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