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天9通2代的朋友吗?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4-09-10):
教练线绿色那根是什么线?我要接到433发射机上面去该怎么接,线是接在RC接口

网友A:
去淘宝上找卖433的,卖家都有介绍天九接口的定义。再找你的433相关的接口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上找卖433的,卖家都有介绍天九接口的定义。再找你的433相关的接口定义。

这个办法好!

网友B:
用转发吧   和图传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转发吧   和图传不干扰

我本来是用转发模式的,感觉有一点点延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地线是外圈那个金属圈,PPM是左上角那个孔,教练线真不该断了啊,你以后飞模拟器咋整。。。。。PS2的头子有卖的,PS2头的延长线5米的才几块钱,算了 我还是给你找张图吧

网友C:
OUT那个端口就是PPM信号的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OUT那个端口就是PPM信号的输出端

路过,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那个端口就是PPM信号的输出端

问题我现在不知道信号线绿色还是白色,我现在接上了绿色,红色,黑色,遥控器开机433发射机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我现在不知道信号线绿色还是白色,我现在接上了绿色,红色,黑色,遥控器开机433发射机没反应

所以我跟你说用万用表打到欧姆档去测,看哪根线跟信号口是通的,要是没万用表就做个电池灯嘛。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