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插头如何焊接好?

楼主(2014-09-10):
接线已经记下来了,可是插头剖开后却不知如何下手,触点相距很近,烙铁头明显大很多啊……

网友:
这插头和线一般都是整体。

网友A:
把回形针掰直,绕在电烙铁头上可以焊了。

网友:
用吸锡器或吸锡烙铁,烙铁头就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回形针掰直,绕在电烙铁头上可以焊了。

好主意啊!不知道热传导效率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啊!不知道热传导效率咋样

回形针的热传导稍微差一点,只是融化焊锡丝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买成品线,剪线,散开线束,逐一焊接。

网友:
换刀形烙铁头,买好点的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