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清图传失控不跳保护,dji还管这事不?大家赶快试试自己的lb

楼主(2014-09-10):
设置都正常,用a2内置接收没有问题,但是连接lb后,教练模式在调参软件中,拔除教练线或关闭lb,调参中不会跳到失控保护,其他设置都很正常,在实际操作中会不会跳保护,没敢实验过。联系过一位dji技术,说让我试试,怕炸。他告诉我公司里测试,没有我反应的这个问题,让我发回检测。后来一直忙着,顾不上这个事,前段时间又咨询了另一位技术,说公司测试都存在这个现象,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一晃又是个把月了,问她,说还没有回应。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楼主您好,请观察调参软件底部的飞控状态是否是显示 遥控器信号丢失, 另外拔掉调参,看LED灯是否是蓝色连续闪烁。如果是的话就是主控进入失控保护模式了。

网友A:
建议大家的精灵也注意类似情况,失控保护是否正常关系到提控回家啊

网友B:
飞机能闪蓝灯就行了。我用A2+LB好好的。你所谓的不跳失控保护只是调参显示的问题而已

网友:
看来是虚惊一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大家的精灵也注意类似情况,失控保护是否正常关系到提控回家啊

我已经提控了,精灵飞了600米图传突然没画了之后拎着14MZ就回家了

网友(2015-02-27):
楼主,俺也遇到了相同问题,不知楼主按照大疆技术的方法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能闪蓝灯就行了。我用A2+LB好好的。你所谓的不跳失控保护只是调参显示的问题而已

请问做了飞行测试吗?蓝灯闪烁时,用手机调参软件观察发现“返航开关”和“控制模式切换”均未做出相应的返航开始动作和失控保护动作。(我是在室内测试的,没有搜星)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 了

网友:
大疆技术在吗